求易联想v550 电路图纸 ECit8752te 引脚定也可以

楼主(2014-11-17):
求易联想v550 电路图纸 ECit8752te  引脚定也可以 ,笔记本现在是 触摸板不能用

网友:
打一下接口的四个值,换触摸板,换EC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2225 图纸点位都有  不能自己搜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2225 图纸点位都有  不能自己搜一下吗

那个图纸下了  点位对 图纸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图纸下了  点位对 图纸不对

点位图有了   EC的引脚定义就不成问题了吧

网友:
刚下了图纸,看楼上说的好像点位图不对,不知道下是否是真的,下了的朋友说说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