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32寸品牌液晶电视的主板,可以刷屏参,配22寸、24寸高清 ...
[海尔(Haier)]
32寸品牌液晶电视的主板,可以刷屏参,配22寸、24寸高清屏吗?

网友(2014-11-17):
店里偶尔会收到:
寸品牌液晶电视的主板,可以刷屏参,配
寸、
寸高清屏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主板

网友:
高清屏?估计不行,有条件试一下就知道了。大师高手有经验的,也说说看

网友:
这个没试过, 楼主要是有条件可以试试

网友:
刷高清屏!不行吧!

网友:
只要你能搞到这板子的程序 当然可以

网友:
我想屏线接口一样,主板支持高清屏就行。

网友:
不行的,屏的点距不一样

网友:
就看厂家的设计了!如果是属通用型的。只需刷22寸、24寸高清屏的对应程序就可以了!当然要有程序啊!另注意:22寸 24寸屏供电一般是5V。而32寸的一般是12V的。

网友:
关键要有程序啊。有程序都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