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9寸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4-11-17):
显示器指示灯一闪一闪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坏掉,,,求指点、、、

网友:
这样问也太笼统了吧 电压正常吗 电容爆没

网友:
不好回答呀。

网友A:
刚搞好三台,全是电容问题

网友:
高压部分供电

网友:
看看有电容爆没。或者后级有短路

网友:
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
看看电容  高压板有木有问题

网友:
经验告诉我,指示灯一闪一闪  都是电容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搞好三台,全是电容问题

是那里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先看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那里的电容有问题

5V输出的一个滤波电容

网友:
这个都修不出来。。你是初学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