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I5G31-L V2.0主板跑码

楼主(2014-11-17):
一块SY-I5G31-L V2.0主板。CPU供电1.4V,内存,桥供电都正常。复位,时钟信号都正常,bios也刷过,把网卡,声卡,还有75232接口芯片都拆掉试过了,就是不跑码,压桥也没反应,头大了,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A:
请问是否有查过总线,SY主板GB南桥容易坏。

网友:
像班长说的检查总线之后只能换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否有查过总线,SY主板GB南桥容易坏。

上假负载,打CPU座的数据地址线的阻值都正常

网友:
最难待见的就是这种铁板。    你串口芯片都拆了。那只能换南桥试试了 、

网友:
吹哈CPU座子

网友:
bios坏得多

网友:
  手头有这板和你一样  没想法

网友:
有复位不跑马先换时钟在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