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LA-4201P神奇的问题

楼主(2014-11-17):
手里有个宏基的版号为LA-4201P充电iC为BQ24751,电压高于18.5V以上就没有待机。电压在18V——18.5V有待机能正常开机,能充电。晕了这是什么情况?新手求帮助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A:
找一个PDF看一下适配器检测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PDF看一下适配器检测信号吧

修好了、一个分压电阻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