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b不显示

楼主(2014-11-17):
AMD集显,板号6050A2213601-MB-A03,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1A,一秒后跳到0.05,按开关按钮能触发,大写灯和数字锁定灯闪5下,电流到1.2A左右不显示,在0.75A和1.2A之间上下跳。待机偏大,有短路吗?为什么能触发?

网友:
有人修过这样的吗?有经验吗,谢谢啦。待机0.05A是不是正常啊?

网友A:
一年前修到过当时是换U就OK,祝你好运!

网友:
先修一下待机这个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年前修到过当时是换U就OK,祝你好运!

你记性真好,一年前还记得

xsp1980 -2 你废话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记性真好,一年前还记得

别人记性好也有错?你冷嘲热讽什么。

kangyefeng -5 重复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年前修到过当时是换U就OK,祝你好运!

现在修机都要用EXCEL记下来,不然以后又忘了。好多时间做表的时间比修的时间长。

网友C:
待机这0.05是正常的 是可以正常开机的

网友D:
这个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修到过好多台了,

网友:
带灯测试器测一下就就,明白了

网友:
前短时间我也有一台没修好,,故障和楼主一样,也是闪灯五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这0.05是正常的 是可以正常开机的

对,0.05A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北桥的问题

是北桥问题。

网友:
大小写等跳变,裸板电流在1.2几到0.7几跳变,去胶加焊基本OK,注意这款桥背面有个电感,加热时要处理好。

网友:
果然是北桥问题哦。AMD集显,0.7-1.2,就应该是北桥了。不过还是重植保险一点点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北桥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