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142进水机

楼主(2014-11-17):
进水机,不触发。用洗板水清理有腐蚀地方,将板子进行烘烤。此机修复,装机发现键盘无法使用,更换键盘已好。再次开机发现本子依旧无法触发,插开本子测量开机键上是否有高电平,电压只有1.1V。我们学习实知道0.8V以下为低电瓶,2.5V以上为高电瓶。0.8V到2.5v为循环电瓶。所以1.1V即不是高电瓶也不是低电瓶,所以可以认为他是一个无效的电瓶。拔掉开机线,测量电压为3.3v.判断开机键前级有问题。取下开机板发现板子上有腐蚀,清理后,问题解决

补充内容 (2014-11-18 12:02):
大家多多支持,一起学习

网友A:
我只是个新手,也没来的急上图。机子已经被拿走。

网友B:
看来进的不算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进的不算严重

恩,洗板水清理后,把板子考了下,

网友B:
被你捡到了 呵呵

网友C:
曾经碰到过最好运的一次是只清洁了一下内存条和内存槽就搞定,收了150大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个新手,也没来的急上图。机子已经被拿走。

下次上点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上点图就更完美了

下次一定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碰到过最好运的一次是只清洁了一下内存条和内存槽就搞定,收了150大洋

我们给做了个桥,换了个键盘。一共57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你捡到了 呵呵

如果所有机子都修通病,那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