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0.7几掉电通病 820-2936-b

楼主(2014-11-17):
0.7几掉电通病 820-2936-b  通病 绝对通病 修到两台了   有个电阻被胶占到了  挂掉胶就好了  两台都是  6259A附近的  俺只会通病

网友A:
应该把芯片加焊一下会用的时间很长

网友:
楼主上个图就最好了

网友:
检测内存电压

网友:
这个应该是芯片问题吧 、、、

网友:
为什么不拍图上传呢

网友:
是通病,的那不是加焊就好,看图纸就明白了

网友B:
这个早就知道了,其实这个掉电也会导致不充电,修好充电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早就知道了,其实这个掉电也会导致不充电,修好充电就ok了

胶刮开就好了  不用修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把芯片加焊一下会用的时间很长

胶刮开就好了  不用修哪里的

网友:
我遇到一次

网友:
真奇怪,胶也有这作用,学习了。

网友:
应该上张图,才好加分

网友:
很少接到苹果

网友:
苹果,还未捡到这种通病。楼主,运气不错哟。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修多都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上次也碰到过,没修好啊,唉

网友:
很好,我已经记下来,

网友(2014-12-18):
这个一般都是进水引起的,通病啊通病

网友:
苹果机系统装过,主板问题还没修改,收藏了

网友:
我刚为了刮那個膠把8409刮破了....天啊

网友:
楼主 附上图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多谢楼主共享这些通病

网友:
手上正有一台 去试试

网友:
我怎么碰不到

网友:
稳定么,LZ

网友:
有图吗给个图最好了

网友:
我这有一台开机不稳定会不会也是那边的问题

网友(2016-12-10):
不充电倒是挺多

网友:
求上图  哦哦哦

网友:
看图还比较的清晰

网友(2022-11-23):
我的一台也是掉电一直重启  胶刮开就好了  不用修哪里的  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