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LT32700---维修人的难堪

楼主(2014-11-17):
长虹LT32700三无。从机主住处所见。取回门市查得:电源板Q2处:DS极处小强被烧坏,极间PCB板漆烧掉,F1熔断。报故障,报价160,机主愿修。参图2:因Q2,DS极短路,使漏极电流过大,电压过高,加到R4的,R8的电压也过高,R4,18欧,相当于短路,为此F1熔断。换Q2后,查前后无短路,上电,面板指示灯亮,按任何键无反应。测面板键7个,6个坏,换后一切正常。问题就出在这里。机主不认我换过按键,不给160,只给120,我不服,拿换下的键给他看,他不认,又开机看实板,参图03  04。因焊后清洗很干净,他也不认,再拿旧的给他看,用高倍放大镜看,最后勉强认。给160走人。这就是维修人的难堪,好芯修好故障外的元件,又没加价,反而让人难堪,双方尴尬。

网友:
按照你说的感觉问题还是出现在你身上,事先说好的160且已保障,客户同意修了,那后来为什么客户要自己给120??难道客户自己给按键估价40?不认按键所以去掉40 ?

网友A:
三无的情况下,我没去测按键,换Q2后,面板灯亮了,我才去测按键,机主取机时问修了那些。我说修了电源板,按键板。机主讲我只给电源板的钱,我答应他没加你钱。他又讲没修的又报修了,那你的报价就高了,怕我不给你那高的钱才说修了按键板。我只给120。当时我是火了。有了上面的事。

网友:
哈哈哈,焊工不错,清洗得很干净,不过就是因为太干净了客户以为没动过,真是世界无奇不有,除了惊奇我无话可说,我也有这个习惯总是搞得干干净净,不过还没有遇到楼主的糟遇

网友:
既然报价160  说修   那你还说的那么清楚干嘛   就说修的电源不就行了

网友:
直接来一句,不好意思,维修的故障详情不变透露

网友B:
电视机那么便宜的收费啊,你最好先修的问题好了,在报价啊,不然你换新东西上去,客户不理解的,

网友C:
报价太低了吧,32寸液晶起码也要200以上,活该你难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无的情况下,我没去测按键,换Q2后,面板灯亮了,我才去测按键,机主取机时问修了那些。我说修了电源板, ...

这都怨你话多!讲好价了费话免谈直接给钱走人。还有,你 的焊功确实不错,没有放大镜真还以为是出厂时的。

网友:
是你清理的太干净了

网友D:
其实换不换按键都要付160 ,只是客户想赖皮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视机那么便宜的收费啊,你最好先修的问题好了,在报价啊,不然你换新东西上去,客户不理解的,

32报价不低了。买新的才1千多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换不换按键都要付160 ,只是客户想赖皮罢了

这就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报价太低了吧,32寸液晶起码也要200以上,活该你难堪!

这报价太高了,26---37寸的才100-150。32寸就200以上呀。妈呀,难怪我挣不到银子,下次谁来,32寸以上我要报就报300以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视机那么便宜的收费啊,你最好先修的问题好了,在报价啊,不然你换新东西上去,客户不理解的,

32寸的160可以了,前天我修同行32寸的收了60

网友:
你的服务态度简直是没得说了!还拆开给客户看动过的地方!看也是白看,他懂吗,简直就是对牛弹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报价太高了,26---37寸的才100-150。32寸就200以上呀。妈呀,难怪我挣不到银子,下次谁来,32寸以上我 ...

为什么你门的收费都那么高尼,楼主分享一下收费技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你门的收费都那么高尼,楼主分享一下收费技巧

我这收费很低的。如果是同行来的话只收正常的3/1多一些,如果收160客户的,同行来了也是5-6十左右。32寸的收费100左右而已(是在不更换板的情况下,不管换什么东西,换多少东西),不久前一只LG的37寸无副电源出来报150客户都抱回去了,32都能收160,或者说200以上,会开心到大牙都能笑歪的。所以能有100以上的什么价收了都不和他辩论。报了160,不行就少它十把二十块,得让客户心理舒畅起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32寸的160可以了,前天我修同行32寸的收了60

。如今一两年都没有生意了,不过很想知道主板和本本的收费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今一两年都没有生意了,不过很想知道主板和本本的收费规则

楼主修家电吗?

网友:
清洗得好干净

网友:
清洗得好干净。。。。

网友:
报过价了修好了 客户还要还价 晕,跟他说那么清楚干吗  直接上去乱指一通

网友:
现在液晶电视市场上已进入维修期,收费过低对我们搞维修的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

网友:
有些客户是很变态的,修之前都讲好的事情,等你修好后又来和你讲价这种情况真的不少。

网友:
人事百态,正常。这一辈子,谁还不碰到一回两回。

网友:
你的服务态度太好了!!

网友:
多报价不就补回来了

网友:
有了这次经历也不错,以后就会多份经验了。

网友:
是的  报价这一方面有很大的门路       受教了

网友:
有些问题说太清楚顾客也不怎么明白,但也会有明白的,这只会堵自己的路,以后维修价叫不高的。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什么人都有的,这是正常的见多了就想开了,以后多学点说话没用的话不用多说
以经报过了就不能改了,就算他坏的在多你一改多数人就不修了。在说修东西以修好为主,你换了什么他根本不明白说多了也没多大用

网友:
楼主你是洗板水洗的吧 怎么干净

网友(2014-12-27):
引用 网友E:
我这收费很低的。如果是同行来的话只收正常的3/1多一些,如果收160客户的,同行来了也是5-6十左右。32寸 ...

好人呀!如果我遇上你就不会学维修了。我让个同行的修显示器换灯管都要120,改高压板都要80.只好自己学维修了。他真*脏话*黑,还是我同学的大友捏

网友:
D S极短路,只烧保险,算你运气好。

网友:
不好修啊这种

网友:
我一般说芯片,那一个都是芯片,见得多这样顾客个个都说线头松

网友:
就算客户给你160元,感觉这个价格你报的太低了。一个显示器都可以报这个价格。何况电视机...................

网友:
很厉害。不过价格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