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故障,希望各位大神来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11-17):
笔记本故障描述如下:

1、按开机键后,屏幕一直黑屏,开的时候有短暂的正常启动的声音,随后就像停了一样,风扇有转动。
2、正常的时候进入桌面,随时都会自动重启,时间有长有短,重启的结果会循环1、2步。
3、玩dota的时候基本不会重启,但干别的都容易自动重启。
4、鲁大师测试各部件温度正常。

好头疼,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因为,要如何来修理。

网友:
什么型号,牌子都不说

网友:
考虑一下电流不足吧

网友:
神舟优雅 A430 I5
2010年年中出厂的。

网友:
神舟机器故障多啊!

网友:
有没有NEC电容,有的话换一个

网友:
晚上,我做个测试,使用笔记本自带的电池,如果没问题那就是NEC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请自操刀维修,记得发维修过程啊

网友:
国产机子几时才有出头日啊,各种的毛病,楼主电压是多大的?

网友:
国产也还好吧,用了四年多,这是第一次出故障啊。

网友:
不行啊,用自带的电池来启动,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楼主不像是修电脑的呀,是不是自己的电脑呀。

网友:
外接显示不   换个屏试下呢

网友:
或是显卡问题也很正常

网友:
有 NEC 电容是话  就是它坏了

网友:
楼主一看就不是修电脑的 。这问题你解决不了

网友:
自己的电脑啊,想找出问题出在哪里。

外接显示器这个没必要,因为按下开机键的一两秒后就嘎然而止,只有散热风扇在转动,硬盘指示灯都没亮。

网友:
最新进展,求技术大拿分析故障原因:
主板+cpu+风扇(其它部件已经被拔掉)连接电源适配器(此时主板一个绿灯亮),按下开机键后看到的结果是风扇转动(此时主板两个绿灯灯亮),两秒之后风扇停止转动(此时主板两个绿灯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