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老是插拔内存不好收钱怎么办啊?

楼主(2014-11-17):
客户老是看着我 拔内存就好了,没法收钱~~~

网友A:
简单啊,先把主板拆下来,这里搞搞哪里弄弄,然后再插内存。你干嘛这么急着插内存?

网友:
运气真好呀,拔一下内存就好

网友:
运气真好,拔下内存就好了

网友:
你让客人写个感谢信挂到墙上,就说xx是电脑神医 不显示插拔下内存就好了!!!什么手到病除 秒杀之类的赞美之词在你授意下他们会毫不抗拒的.

网友:
楼主太幸运了,这样的好事都让你摊上了......

网友:
简单的方法,别接显示器,接个测试卡
看跑的码。基本没问题,你就拆下来清清灰再给他装回去清灰也算是劳动吧,劳动了就应该收钱,

网友:
如果客户在跟前,你要么用万用表这里测测,哪里测测,或者把主板拆下来,这样就好收钱了

网友:
和客户说主板问题让他下午来拿

网友B:
和客户说主板问题让他下午来拿  通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客户说主板问题让他下午来拿  通用的方法

他急着要啊怎么办,一直看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啊,先把主板拆下来,这里搞搞哪里弄弄,然后再插内存。你干嘛这么急着插内存?

拆了又上很麻烦的呀

网友:
给他清洗10分钟,收20大洋

网友:
我都是插自己内存,就说客户内存坏了,换内存!!

网友:
就怕第二天还要插内存

网友:
修机的时候都要有诊断卡。看见跑不过内存的一律拆下来。左动动右搞搞。别接显示器就成了。外行哪懂诊断卡啊。是吧。时间耗一会直接报价。别收太贵。还是不未良心的。开店做生意不能总是帮忙的。大伙说是吧

网友:
换他内存太不厚道,还是这里搞搞那里弄弄糊弄下收个二三十就行了

网友:
要看就把内存一颗电阻给抠掉再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