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77的VCORE PG信号到哪里去了

楼主(2014-11-17):
CPU无PG信号,查了下
,CPU供电芯片ASP0903的17脚3.0V高电平然后就送到一块AS324的四运放里面去了,怎么到的南桥啊?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我看了一下775的P5G41的VCORE PG都是经过两只三极管转换后就直接去南桥了啊

网友:
此主板问题已找到是一只开启1.2V供电的0904坏掉了,明天会详细说明,那么问题来了,现在开机显示boot block compatible version 然后喊插U盘或放光盘修复BIOS,一直重复显示,我直接换了一块芯片刷了几个版本的BIOS还是一样的,CPU和内存也换了的一样的故障,真是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郁闷啊。大大们提示一下啊!!!
补充内容 (2014-11-19 23:18):
三极管是3904

网友:
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上两根内存组双通道的时候可以正常自检,可以选择U盘启动,但是进不了PE,蓝屏或重启。这是什么状况?

网友:
就没人帮帮忙吗

网友:
板子已修好,还是内存的问题,不是没有考虑过,BAIDU了 一下,很多都 是内存的问题,关键的是我两根内存都坏了,而且都可以点亮,真真的是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