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有电视维修内行帮帮忙

楼主(2014-11-17):
创维32寸液晶电视屏幕没图像,电源指示灯红色闪烁,什么故障,电视是正在看的时候,电视没了图像,然后电源指示灯就红色一直闪烁,重启后也是没图红灯闪烁

网友:
红灯闪说明电源工作在保护状态  很有可能是变压器次接的高频整流二极管击穿短路了

网友:
红灯闪烁肯定哪里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电源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