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la-5751p 待机0.04不触发

楼主(2014-11-17):
待机0.04  不触发
经检测主供电没有 测只有1.5V左右。公共点不短路,给公共点加一个3V左右电压,发现PQ48烫手。换掉PQ48后可以加电,但是屏不亮,跑码卡跑89--23来回跑,放电后第一次加电至0.7掉电,有时1.2掉电。
在这时走了弯路,以为是过内存了(不加内存至1.5左右,加内存掉电),显卡重置了还一样。在反复试的过程中手碰到内存槽下面的PU13特别烫,对应图纸这个是产生一个0.75的压电,测得4脚输出为1.2V,从料板上拆一个换上输出为0.75V,加电亮机了,至些修复。

网友:
VTT电压过高导致不显示吧

网友:
待机0.04很明显偏高换一下待机芯片

网友:
怎么不来点图呢

网友:
待机偏高,公共点修好后再查这个就不浪费时间了

网友:
还是要有示波器查过没过内存好,这弯路走得不好。机器不用动显卡的而显了显卡,客户认命吧,估计过了不久又要找你修显卡了。

网友:
这个告诉我们仔细观察恨重要

网友(2014-12-22):
这款可能是通病我也遇到和楼主一样情况的G460

网友:
感谢分享。。小白表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