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电视维修方面的大神们帮帮忙吧

楼主(2014-11-17):
创维32寸液晶,电视是正在看的时候,电视没了图像,然后电源指示灯就红色一直闪烁,重启后也是没图红灯闪烁

网友:
肯定声音也没有吧!红灯闪烁应是主板不正常。

网友:
这个不是帮不帮的问题,最起码楼主检测一下电源板的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供电部分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网友:
要人帮到你,可能要你开机查看,那地方有故障,或那地方有不通电,才有思路。什么都不查,回答人又没在你处,又凭什么帮你。回答也是猜。

网友:
一看就知道楼主不是搞维修的,跟你说了也白说

网友:
一步一步查,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可能后级电路有短路的地方造成电源板保护

网友:
楼主外行啊也不拆机测量下各路供电

网友:
看不懂 不知道你说什么

网友:
拆机查电源板,应该是有短路造成的电源保护。

网友:
要人帮到你,可能要你开机查看,那地方有故障,或那地方有不通电,才有思路。什么都不查,回答也是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