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前置面板音频无输出维修

楼主(2014-11-17):
华硕主板安装Win7系统后,当把音箱连接到前面板音频输出接口时,音箱无声音。  如果把音箱连接至机箱后音频输出时,声音正常。因为此主板在连接前排音频时,同时支持HD Audio模块与AC97模块。而一般机箱连接的接口均为AC97模式。
只要进入BIOS,修改 Front Panel Support Type, 设置由HD Audio改为AC97模式。 修改后正常,前面板音频输出亦正常
这次装机时间比较紧,忘记进bios设置,又要跑一趟。在i这里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设置,免得在麻烦一次。

网友:
这个也属于维修么????装机模块的。。。

网友:
这个不说还真不知道

网友:
上次我也遇一台,竟然没想到这里也可以设置

网友:
这也叫维修经验吗,这是操作经验

网友:
好象不用那么麻烦的吧, 直接在WIN7下控制棉版 设置高清音频选项 不行??

网友:
好经验记下了,修改Front Panel Support Type

网友:
装机设置也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个别与众不同的板子更应注意。

网友:
华硕的都是VIA的,这个要注意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在系统下设置,就声卡驱动的那个小喇叭。里面可以设置AC97.。。。。。

网友:
饿  这个 还没主要过啊    好像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你用这么麻烦吗,直接在系统高清音频选项设置,把禁止前置面板声音检查 勾上就可以

网友:
这么高级的BIOS,连声卡都要设……

网友:
现在的主板基本上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