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1C bios

楼主(2014-11-17):
asus x551c ok机器,在系统里面备份的。

ASUS X551C备份 ok机.rar

网友A:
用什么软件可以在系统备份,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软件可以在系统备份,求

下个迅维网客户端,里面有个维修软件,找BIOS工具,下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