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4-11-17):
第一次发帖高手勿喷,接到机器插上电源无待机迅速拆机,目测无明显进水痕迹,测量各电杆无明显短路,打开图纸测量Q6019发现G极为18V明显不对。在查Q6016 G极为0V 明显不对,在这里陷入僵局。ADP_EN 这个信号值到EC。
于是就直接短接Q6016DS极,公共点有了电压,但是还是无3 5V 查U6000 51125芯片16脚无电压,D6004第2脚有18.5V 测量二极管的第1脚发现对地短路,拆点D6002恢复正常,但是还是无待机电压,查芯片第16脚有供电了,在查8 脚跟17脚无电压,找一个51125换上哈哈跑吗亮机了。回头在量Q6016的G极为3.3V

网友:
楼主好维修啊

网友A:
楼主修好后,Q6019还是直接短接的吗,还是不受ADP-EN这个信号控制吗

网友B:
无待机的是最好修的,呵呵,一般按时序来一修一个准51125芯片容易坏

网友C:
在实际维修中 Q6016 G极为0V ,直接短接Q6016DS极容易造成烧这个N沟道场馆本身,建议这里可以测量ADP EN这个信号与EC相连对应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或测量更换EC芯片本身进行测试。

网友:
3 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后,Q6019还是直接短接的吗,还是不受ADP-EN这个信号控制吗

修好后ADP_EN信号为3.3 就不用短接了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实际维修中 Q6016 G极为0V ,直接短接Q6016DS极容易造成烧这个N沟道场馆本身,建议这里可以测量ADP EN这 ...

Q6016必须导通公共点才有电压的。不导通的话R6077 R6075分不起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无待机的是最好修的,呵呵,一般按时序来一修一个准51125芯片容易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无待机会影响ADP_EN这个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无待机会影响ADP_EN这个信号

原因就是ADPEN这个信号控制保护隔离电路公共端电压到待机芯片VIN脚工作,没有待机电压产生这个信号自然为低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后,Q6019还是直接短接的吗,还是不受ADP-EN这个信号控制吗

不用短接,楼主这里的短接只是为了暂时测试Q6016场管本身短路击穿故障而已。

网友:
学习了,积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无待机会影响ADP_EN这个信号

51125既没输出  线性  也没输出 PWM 3 5V            这时EC的待机供电就没有   EC都没供电 不工作 ADP-EN这个信号肯定就没有撒   你换了芯片   有待机了  EC就工作了  就发出了ADP-EN啊 这还不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原因就是ADPEN这个信号控制保护隔离电路公共端电压到待机芯片VIN脚工作,没有待机电压产生这个信号自然为 ...

你这个回答不太准确哈   楼主不明白的是 没待机为什么会影响到ADP-EN这个信号  你的回答偏离了  应该是  没有待机 EC不工作 所以ADP-EN才是低电平  因为第一个P管是可以过去小电流公共点的呀  然后51125正常的情况下 产生线性  PWM      EC工作才有ADP-EN这个信号哈

网友:
楼主是菜鸟,坚定完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回答不太准确哈   楼主不明白的是 没待机为什么会影响到ADP-EN这个信号  你的回答偏离了  应该是   ...

嗯,也可以这么理解,这里线性电压是待机芯片主供电19V正常后本身内部产生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阿。EC得到3V供电后,按开关后会发出开启ADP E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也可以这么理解,这里线性电压是待机芯片主供电19V正常后本身内部产生的。

其实我只是试探你在不在线罢了                           哈

网友F:
如果无待机电压直接查U6000 PIN13有无5V以上电压也能解决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无待机电压直接查U6000 PIN13有无5V以上电压也能解决问题吧?

芯片的主供电是16脚 然后才会产生线性电压撒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回答不太准确哈   楼主不明白的是 没待机为什么会影响到ADP-EN这个信号  你的回答偏离了  应该是   ...

xunwen网出来的就是厉害。分析得一步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xunwen网出来的就是厉害。分析得一步到位

我是小白           菜鸟一个

网友:
查这个芯片的条件

网友:
你这个回答不太准确哈   楼主不明白的是 没待机为什么会影响到ADP-EN这个信号  你的回答偏离了  应该是  没有待机 EC不工作 所以ADP-EN才是低电平  因为第一个P管是可以过去小电流公共点的呀  然后51125正常的情况下 产生线性  PWM      EC工作才有ADP-EN这个信号哈,

。。。。。。。。。。。这分析好,借用下

网友:
EC待机时供电是由待机芯片51125线性电源提供的,当51125损坏无法满足EC供电条件时,无法发出ADP_EN 这个信号导致保护隔离不过。

网友G:
支持发贴,希望下次发更多技术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回答不太准确哈   楼主不明白的是 没待机为什么会影响到ADP-EN这个信号  你的回答偏离了  应该是   ...

说得好,保隔ADP-EN低就应该查EC的工作条件,一查EC供电就知道是51125工作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支持发贴,希望下次发更多技术贴

不怎么会写,表达能力也不好。这不还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