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反复重启,无CPU供电,内存和负载供电偏高,掉件。维修

楼主(2014-11-17):
我不啰嗦直接主题吧,自己修自己一个人拍不好拍,只能修好再拍分析故障,请见谅。。。。
第一片是山寨AM2主板,故障是反复重启。

上电还是反复重启,重启很多种情况,先查RTC电路吧,一测电池边上的三角二极管,居然反向击穿啦,果断换上,故障解决。。。正常点亮。
第二片,梅捷AM2,故障是无复位,上电测内存供电2.5V不正常,正常是1.8V,CPU供电OV,桥供电1.34v正常,总线供电1.2v正常。
在修内存供电变大走了不少弯路,希望不要再走我的弯路,内存供电的PWM芯片是RT9214,内存供电偏大,1,芯片6脚内部基准电压0.8v不对啦,无法比较。2,分压电阻坏啦。先换分压吧,1.8V分压成0.8,用串联分压计算123和153电阻刚好,是多大的阻值你们会算,不啰嗦啦,换上之后故障依旧,是不是芯片坏啦,换掉RT9214芯片,故障还是一样,傻眼啦。。难道是MOS坏啦,和G级保护电阻不对吗,又换上,故障还是一样,要发疯啦,。。理清思路,内存供电和负载供电都同时偏大,可能是负载供电引起的,看负载供电是由RT9173A提供,1脚是接内存供电,到这我明白啦,是RT9172A搞鬼,拆掉,上电一测,内存供电1.81V正常啦,换上一个新的RT9173A,负载供电0.9vYE 正常啦。还没有完,这板子真啰嗦啊。。CPU供电还没有呢,,

网友:
继续吧,还没讲完吧……

网友A:
这是采用RT8800和RT9605B驱动完成CPU供电,测主控芯片的VCC vID,EN,,条件满足,测RT9605B的8脚无5V供电,跑线,经过一个10欧姆上啦电阻到5V,一端有电压,一端没有,明显电阻坏,换上,CPU  供电出来啦,。。。正常跑马点亮。。。

网友:
的确不容易一个人,学习到了。

网友B:
第一片板 看着像是 磐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片板 看着像是 磐正

没有看见商标。。当是山寨

网友C:
判断分压电阻坏,这里最好测量下本身阻值变化,芯片6脚内部基准电压为0.8v左右在这里是正常的。

网友:
跑线对修板子很重要阿。特别是没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判断分压电阻坏,这里最好测量下本身阻值变化,芯片6脚内部基准电压为0.8v左右在这里是正常的。

在线上电测量,测量电压,更快些、、6脚分压的电压,好像有1。5V左右,那是没有修复之前的,那时候想发狂不修啦。。

补充内容 (2014-11-18 12:44):
负载供电芯片RT9173A的1脚是接入内存供电,由于这芯片已经损坏,内存供电 的RT9214芯片根本无法控制。。这样理解更容易理解。。。

网友D:
这个东西要有图纸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上电测量,测量电压,更快些、、6脚分压的电压,好像有1。5V左右,那是没有修复之前的,那时候想发狂 ...

1.5V左右的值是不对的,这样内存输出电压就会偏高,造成这种情况只有内存供电管理芯片本身内部短路损坏引起。

网友E:
负载供电,引起内存供电偏高这不明白什么原理

网友F:
第二块CPU 供电的地方  都泡成那样了 是我就不修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负载供电,引起内存供电偏高这不明白什么原理

负载供电芯片短路,引起内存供电负荷过重,稳压调控导致的,也可这么理解,负载供电芯片短路改变了稳压取样电阻分压值 。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你的 是几期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第二块CPU 供电的地方  都泡成那样了 是我就不修了

客户给的起钱绝对要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要有图纸才好搞

没图纸的板我基本不想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负载供电芯片短路,引起内存供电负荷过重,稳压调控导致的,也可这么理解,负载供电芯片短路改变了稳压取 ...

原来这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负载供电芯片短路,引起内存供电负荷过重,稳压调控导致的,也可这么理解,负载供电芯片短路改变了稳压取 ...

解答得不错。。。是这样理解,,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客户给的起钱绝对要修的

二修主板,无CPU供电,上家乱拆乱换MOS,真心不知道他会不会修。。。客人拿来就一定要修,这样生意才会更多更好。。

网友:
看IO腐蚀的真严重

网友I:
RT9173A这个是什么来的。。本人小白

网友J:
图片位置不对,差点没看懂!!进水板子一般我这里都没修!除非不忙,要不就直接换版了!

网友:
这个是内存的负载供电电压高了,因为这个电压与内存1脚相连

网友C:
引用 网友I:
RT9173A这个是什么来的。。本人小白

内存负载供电管理IC。

网友:
引用 网友G:
负载供电芯片短路,引起内存供电负荷过重,稳压调控导致的,也可这么理解,负载供电芯片短路改变了稳压取 ...

这里的负载供电也可以理解成内存工作VREF基准电压,你说的稳压取样电阻是负载供电芯片对应引脚的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内存负载供电管理IC。

哦哦。。是不是也管理CPU供电的那一块黑色小方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哦哦。。是不是也管理CPU供电的那一块黑色小方块啊

内存负载供电不会在CPU供电边上,只会在内存槽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图片位置不对,差点没看懂!!进水板子一般我这里都没修!除非不忙,要不就直接换版了!

同行拿来的,二修货,还被拆掉MOS管

网友:
做的挺好了  顶

网友:
上传RT9173A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
有的学啊

网友:
第一块主板故障经典啊 楼主秒杀 不错

网友(2016-04-23):
谢谢,正需要,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采用RT8800和RT9605B驱动完成CPU供电,测主控芯片的VCC vID,EN,,条件满足,测RT9605B的8脚无5V供电, ...

这里电阻应该是起到限流保护作用,本身损坏一般是表面腐蚀引起。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