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11-17):
创维32寸液晶,电视是正在看的时候,电视没了图像,然后电源指示灯就红色一直闪烁,重启后也是没图红灯闪烁

网友:
表述不清楚,背光亮不亮啊?

网友:
很简简,电源不正常或主板不正常

网友:
楼主还是拿给专业的修吧

网友:
有背光吗???看看是不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程序要经常更新。

网友:
楼主 不是维修生啊

网友:
拆开,测一下后级电压。

网友:
重点放在电源板。

网友:
可以再说细些。比如说测24V 12V正常吗等等。

网友:
楼主应该将故障现象详细说一下,让别人初步判断一下故障可能发生的地方

网友:
电源的负载电或整流短路了

网友:
拆开,测一下电压

网友A:
测电源部分,通电测试,是否有电压往下掉
广信电脑
楼主还是拿给专业的修吧
详情

网友:
你应该打开盖子,测出几个主要点电压。

网友B:
打开盖子 看看有没有 电容坏了
广信电脑
楼主还是拿给专业的修吧
详情

网友: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啊,哪说太多你也不清楚的,还是拿给修理店吧

网友:
检查电源板和重刷MCU程序。

网友:
这种是MCU坏,和BIOS一样,程序坏的,写一个应该就好了

网友:
打开检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背光的高压条,

网友:
电源正常吗?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源部分,通电测试,是否有电压往下掉

楼主还是拿给专业的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盖子 看看有没有 电容坏了

楼主还是拿给专业的修吧

网友:
如果没学过,建议楼主拿给专业人员维修,自己拆装有风险。

网友:
电压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