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笔记本无背光 换屏无背光

楼主(2014-11-17):
检测屏线没有问题  3.3v主供电也有 30PIN 单6

网友:
查屏接口供电,

网友:
找张图纸查下

网友A:
问题找见了  不是原装屏  原装屏没有背光应该是3.3v升压电路问题 飞线能解决的 求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找见了  不是原装屏  原装屏没有背光应该是3.3v升压电路问题 飞线能解决的 求图纸

E47的图纸论坛里面有 你找下 下载不了可以站内联系我

没有背光是暗屏。?
修暗屏查下 VIN EN PWM  应该不难修

网友C:
这个问题如果灯管没有坏的话我想应该是高压的

网友:
19V的出来没有

网友:
高压条检查哈。昨天我们也遇到一台是高压条19V保险坏。还要查3.3V开启信号。

网友:
3.3V信号有 升压电路19v还没找见呢  已经确定是升压电路的问题了  现在跑电路呢

网友:
诸位大神谢谢了   我去论坛先找图纸看看

网友:
大神 有么有电路图啊  19v没找见啊  找见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如果灯管没有坏的话我想应该是高压的

大神E47论坛怎么找啊  我才注册的账号

网友:
19V PWM EN都出来啦吗

网友:
为什么我换的屏,都没见过楼主这情况呢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具体参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69014-2-1.html
有什么问题随时留言,谢谢以上留言的大大们

网友:
19v不是头就是尾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头3.3v  灯条电压19v正常 就是黑频 最后才检测触点开关三极管问题  去掉三极管 排线1.9脚 开机正常   谢谢众位师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47的图纸论坛里面有 你找下 下载不了可以站内联系我

没有背光是暗屏。?

师傅  谢谢了啊   修好了 触电开关的问题

网友C:
要是暗屏就是灯管和高压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暗屏就是灯管和高压板了

谢谢 回复  已经修好了 触点开关的问题 E47A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