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4hr有时 不加电

楼主(2014-11-17):
k54hr有时 不加电,不加电时SLP_SUS#_R都没有电压

网友:
去找点位图修吧,我用的笔记本就是这款啊,

网友:
?这个信号是干嘛的

网友:
这个东西不好找,只可能是电容有问题,华硕都这样~!

网友:
查EC条件满足不,还有3.5V,桥这边也查下

网友:
找点位,然后看看那个条件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