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张可调维修电源图纸

楼主(2014-11-17):
当维修电源故障时,大家可参考此图修理。本人按此图实际制作过一个可调电源至今还在工作岗位上。图片不清楚可下载附件!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呀,这个实用

网友:
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呢!谢谢。楼主能不能讲解一下原理?

网友:
我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
收臟了,慢慢來研究,謝謝樓主的分享。

网友A:
可调维修电源为什么没有稳压环节?不理解电流控制原理。

网友:
下载下来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调维修电源为什么没有稳压环节?不理解电流控制原理。

图纸中的“电压控制”就是稳压环节,采用的是运放控制的稳压电路,运放的“+”端就是基准电压,由于需要可调性,所以它会随着电压调整电位器阻值变化而改变的。电流控制是运放的“+”“-”端检测取样电阻R28两端电压降,(注意R28的两端经电流表头接的是不同的“地”!)始终保持“+”“-”两端的平衡。并随着电流调整电位器阻值的变化 ,寻找不同 的平衡点,也就是达到了设置不同工作电流的目的。

网友B:
楼主能不能讲解一下工作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讲解一下工作原理?

等有时间我会详细说明电源原理的!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会一一解答的。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有时间我会详细说明电源原理的!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会一一解答的。谢谢支持。

强烈希望讲讲这个可调电源的工作过程!现正在向这方面努力呢。

网友:
该电源工作过程很简单!首先电源变压器次级绕组经BD1桥式整流,C3滤波,L7812稳压成12V一路给运放LM324供电,另一路经电阻R2,精密稳压器TL431,C4滤波产生2.5V的基准电压,供运放作参考电压使用。继电器转换电路是把运放器当做电压比较器使用了,起控点分别在19.5V和10.2V。通过继电器吸合动作切换电源变压器次级绕组抽头,适应0至30伏的连续可调。指示灯转换电路工作过程是这样的:当工作电流大于设定的电流值,运放U1B的“-”端电位高于“+“端,输出电压低于D11的稳压值时,Q2截止,Q3导通红灯亮,表示电源此时已”过流“了!不过流时“+“端大于“-”端,Q2导通,绿灯亮,同时拉低Q3基极电位,虽然不能使其截止但由于R5阻值较大,红灯灭!电压控制、电流控制已述!不再赘述。

网友:
正需要的东东

网友:
讲解听懂了

网友:
挺好挺好,谢谢,楼主厉害哦,比俺强太多了

网友:
这种设备对维修者很适用,只是电流不能精确显示(没有ma挡)

网友:
这个可以有,正想学一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