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无cpu电压,随便抓了几个大供电的时序

楼主(2014-11-17):
HP G4待机0.022,电源插头处指示灯亮 按下开关电流升至0.2几A掉电(有时候能显示) ,隔几秒又自动开机掉电循环 瞬间无CPU供电,量CPU芯片有瞬间VR-ON3.3v,  SVID也有瞬间高电平。把CPU取下刷刷针脚又装回去,再把NCP6131补焊一遍,洗——吹后,试机:电流0.2几,但不掉电了,还是无CPU供电:桥发出H_PWRGOOD给CPU,CPU再发出SVID给供电芯片,然后才出CPU电压。H_PWRGOOD是关键点,于是拿来才买一个月的示波器,测R384非地端,示波器没反应。以为测错了,就用放大镜仔细查看,R384旁边的测试点有点黑,干脆直接用导线跳过测试点连接好。再开机电流上去了。接屏LOGO出来了。

正好熟悉下各个波形和时序,也供大家参考使用。波形秩序有点乱,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师指点。

SVID:

不接屏的EDID:

网友:
波波抓的不错

网友:
楼主你那是什么示波器  好牛逼

网友:
能用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示波器和我的1074z差不多吧。

网友:
界面太熟悉了,喜欢 呵呵  比我用的好阿

网友:
多发几次贴,当复习,下次就更好了

网友:
示波器相当给力呀

网友:
这台DS1054Z破解后型号为DS1104Z,示波器界面比较好看。

网友:
楼主,这个是四通道的波波吗

网友:
兄弟你怎么不买100M的呢?我也一台,还没用在笔记本上是100M的DS1104Z。屏分辨率高就是好很多。

网友:
四通道的,双通道的就OK了。
100M的价格高很多的哦,普通维修一般只要够用就行,本来想买一千五百几的。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CPU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用啊

网友:
楼主你示波器好强大

网友:
好漂亮的界面啊,这示波器,,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修机事半功倍

网友:
这个机器的1.8V没出来就会引起没有CPU电压,楼主注意查一下

网友A:
敢问 楼上大哥示波器什么什么型号的  麻烦告诉我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快啊,靠万用表都不敢确认,还抓不到

网友:
你这波太NX了,只有看看的份

网友:
看不懂    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敢问 楼上大哥示波器什么什么型号的  麻烦告诉我

普源DS1054Z.

网友:
我凸(艹皿艹 ) 我看不懂

网友:
楼主,示波器多少钱啊,好想买一台

网友:
这种碰见死耗子的事情也能遇到强大

网友:
请教没示波器怎么测啊

网友:
楼主这个是断线了呀是不是进水了呀

网友:
有了示波器信心倍增啊。

网友:
搂主波波抓的我羞愧啊。

网友:
我还没有示波器呢

网友:
抓波大法

网友:
这示波器应该是在电脑上模拟的吧,不像是拍照的

网友:
你们不要拉仇恨撒    都是示波器

网友:
4通道示波器啊 不错

网友:
楼主那是什么示波器啊  牛逼啊   不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