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CQ40不显,跑代码41

楼主(2014-11-17):
中午接台CQ40,LA-4103P开机不显,接诊断卡跑41,老规矩刷BIOS,刷了三个还是跑41,接着加焊显卡两遍还是跑代码41。这时看样子不是通病来着,测了显卡各个条件,包括网上所说的PU603 1.1V供电,都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这时仔细看下了开机跳变的电流,发现电流到1.1的时候瞬间可以上到1.3然后马上掉回1.0A,这时判断问题出在显卡,翻了下料件盒有14年的N10M-GE2-S,打电话给客户确认是否换显卡,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立马把显卡换上去了。

这时奇迹出现,开机跑OB代码,电流0.7A不动,怀疑显卡没做好,重新加焊一遍,开机还是跑0B代码。
这下只好老老实实测信号了,开机有一段FRAME,LAD0-3都有,但无SMBUS波形,这下问题就有些复杂了,接着首先排除了显卡PCI-E通道引起的问题,那么接下来问题一般出在南桥 EC BIOS端,通过排查,也没发现问题。

至此维修陷入了困境,仔细回想整个维修流程,跑OB代码是在更换显卡后出现的,那么维修方向应该重新定位显卡PCI-E通道,通过测量,最终的问题恰恰是PU603 1.1v无输出,重新更换就好了。

PCI-E通道引起的无SMBUS我修过很多,而且都能很快速的就判断。但这台机PCI-E 1.1V出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波形和以前所修的问题波形不一样,导致疏忽了。

换显卡之前电流跑到1.3掉回1.0,有可能是PU603带负载不行。由于没截图,就不对比波形不同所在了。

网友:
换显卡  还带通病          真坑啊

网友:
显卡条件PCIE

网友:
你这个和4416s的一款很像,是471a这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
要是拍图一起,看着多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