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笔记本图纸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11-17):
最近自学看笔记本图纸,图纸保护隔离电路中这个管子是起什么作用的?本人小白,高手勿喷!

网友:
拔掉适配器用什么

网友:
当然用电池喽!

网友:
是适配器和电池起隔离作用的。当用适配器时,电池的电就过不了到vin

网友:
跟电池有关的管子   研究吧

网友A:
隔离电池的用适配器 隔离电池 用电池 就是放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电池的用适配器 隔离电池 用电池 就是放电管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它只是单用电池时的放电管吗?还有没有其它功用?

网友B:
插适配器的时候.隔离电池电源..
不差适配器的时候.作为电池放电用

网友:
电池隔离管

网友:
是与适配器隔离吧!关键是单用电池它会导通,单用适配器呢?适配器与电池同时用它又是怎么样的状态呢?

网友:
用适配器的时候隔离电池,用电池的时候导通放电

网友:
楼上基本回答正确
要还是不明白就报名下迅维吧

网友C:
那个管子坏的话,一起用电池和电流表估计会大短吧

网友: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自己,小家伙,欢迎进入维修的苦逼行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管子坏的话,一起用电池和电流表估计会大短吧

会  还有电池充电上下管的那对  上管击穿 也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  还有电池充电上下管的那对  上管击穿 也会

恩,不错!

网友:
学习了,我也是新手小小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会  还有电池充电上下管的那对  上管击穿 也会

你说的电池充电上下管是这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适配器的时候.隔离电池电源..
不差适配器的时候.作为电池放电用

谢谢回复,我好象是明白了!

网友:
是保护隔离电路的的一部分,受p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插入时为高电平)控制。正常是高电平PQ309导通(此管是N沟道场效应管,高电平导通)传到PQ306(npn型三极管,高电平导通)的2脚,vin经过pr309电阻给PQ306的2脚提供高电平,但是由于PQ309的s极接地,并且pacin为高,所以PQ306的2脚电压为低电平:这样PQ306不能被导通,所以PQ306的1脚的电不能被3脚拉低。PQ303的第4脚是控制极,它的电也是VIN给的,所以PQ303(P沟道场效应管,低电平导通)不能被导通,这样电磁的电就过不来啦,就隔离了电磁的电。如果没有插入适配器,PACIN为低电平,则是另一种结果。(按着我上面说的再看遍就明白了,打了好久,太累了。希望能帮助你,有问题给我留言就好了)。这个是仁宝的保护隔离比较特殊!

网友:
建议楼主报一下远程吧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电池的隔离管嘛,楼主这都不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电池充电上下管是这对吧?

对 是的

网友:
我以前也是不会分析电路图,报了个远程900块,现在进步很大,很实惠不用花时间去实地

网友:
防19V的电源口的电直达电池,,直达会双通知足

网友:
通过这几天的研究和大家的指导,基本明白了PQ303的功用了!它其实就是单用电池供电时的放电管,当不插适配器时,PACIN为低电平,PQ309截止,同时ACOFF-1为高电平使PQ306导通,电池的正极BATT+经PQ303的D极-内置二极管-S极-G极-导通的PQ306到地,使PQ303导通,BATT+与B+相通,由电池供电。当适配器供电时,ACOFF-1为低电平,PACIN为高电平,PQ309导通,PQ306截止,VIN此时有19V供电,经PR305加到PQ303的G极抬高电位,使其截止,阻断隔离了电池BATT+与B+的线路。

网友:
此管是一个隔离管,在有适配器插入时,此管不导通,防止适配器的电压进入电池,当没有适配器时,并且在开机状态在下,它导通,把电池电压导入公共点

网友:
隔离管的作用是保护隔离。防止大电流,用适配器时隔离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