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华硕主板MAC地址修改工具

楼主(2014-11-17):
求个MAC地址修改工具 要华硕主板上能用的。不要再系统上改的,那个麻烦。重装又要改。

网友:
我一般跟据网卡芯片来找软件,不管什么板的

网友:
请问一下老师这个工具要如何使用啊。
能具体点讲解吗?不胜感激啊。

网友(2016-09-21):
真的可以吗

网友:
是的,我都用DMI236.EXE 刷的,论坛应该有,命令是DMI236.EXE /O 1"此处填MAC地址"
双引号里填MAC地址就OK。

网友:
用BIOS修改工具修改

网友:
这发的是DMI236还是DMI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