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开机不亮屏 电流跑0.11不动关不了机

楼主(2014-11-17):
客户送修的DELL N4110 开机不亮屏,电流跑0.11不动关不了机,版号V02A

去量所有电感电压,发现PL7这个电感没电压,还有独立显卡的电感没电压,I系列的机器独立显卡的电压,一般都是CPU寻址后才会出来的,所以不去管独立显卡那边,就抓PL7这个电感为什么没有电压。PL7这个电感的电压名称是+VCC_GFX_CORE,这个就是CPU内部集成显卡的核心电压。

这个CPU集显电压和是CPU核心电压一个芯片的,但是为什么就是不出集显核心电压呢,这个我认为是要等CPU发出复位后,CPU才会去开启这个集显核心电压。那位这时候就去看CPU有没有发出复位,这时候我直接去看南桥有没有发出复位,因为南桥没发出复位的话,CPU是不可能会有复位的

去量U19的第二脚发现是没有电压的,它这个CPU复位很有意思的,是PLTRST#这个信号的电压,经过R497 ,R126分压分压得出1.05V电压去复位CPU的,但是现在PLTRST#这个电压都没出来,那就是PCH桥条件没满足才会导致不发出复位的,PCH桥要发出复位的话,需要满足这么几个条件

HWPG  EC_POK#这个信号都要发出来的,最后发现SYS_PWROK这个信号没有电压,找到原因了,追查这个信号是那发出的最后追到U25

那5脚就是U25发现这个与门坏了,找到一个样的型号焊上去,上电,电流正常跳变亮机。  ) z" C/ S# x! a8 }
就是这个U25坏了导致不发出SYS_PWROK这个信号,南桥就不发出PLTRST#,SYS_PWROK这个信号还去到U4。

我这里还 有一台一样的机器,现在是U25    1\5角有3.3V  2角IMVP_PWRGD没有电压 3角接地, 4角输出0V 请问第二角没有电压第4角能出电压吗?
如果不行,那第2角电压是怎么来,EC换过一个样子, EC PCH  BIOS都刷过,一样

网友:
高手请帮忙指点下 谢谢
急 在等

网友:
发错版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