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台式机主板,lG41,无CPU主供电(ADP3193A

楼主(2014-11-17):
DELL 台式机G41的主板,CPU供电主芯片ADP3193A,副VCORE芯片ADP3120A。

网友:
换了ADP3120A和ADP3193A还是一样,EN有1.2v,VCC有5V供电,看了论坛里面很多这个现象,但是我这个都不是MOS管和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的是 今晚还不跑码 明早就跑码亮机的DELL  你说神奇不神奇 也是DELL的台式机 很笨重的 那时候就是通病的CPU 供电的问题 可是当晚我修就是不跑码 第二天就奇迹般的每次都会亮机 最后也没有返修

网友:
CPU主供电滤波电容看了吗?

网友:
楼主有料的话换一下,然后做一下笔记,以后就不要这么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