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nb-x10c 通病不触发。那坏了有人修到过吗?

楼主(2014-11-17):
求助帖新蓝nb-x10c  板号bm5911 通病不触发。那坏了有人修到过吗?我看论坛有几个没修出来的。待机0.07.不触发

补充内容 (2014-11-27 13:22):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55340-1-1.html 这个故障跟我的一模一样,他也没修出来。不过写的比我详细。ec 不拉低btn。。。

网友:
不叫一样的慢慢找哟

网友A:
黄色那个是什么元件?

网友:
先测测待机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色那个是什么元件?

应该是电池…。

网友:
找个图纸,慢慢查吧,先排除短路,待机电压出来没有,再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如果知道是通病那就好修了

网友:
找图 慢慢修吧  (*^__^*)

网友B:
有图纸吗?先查待机电压有没有,EC供电正常吗?发出RSMRST#给南桥了吗?

网友:
按正常的思路找吧

网友:
这个是本本的板吗》?

网友:
找图 慢慢修吧 。。。。。。。。。。。。。。。。。。。。。。

网友:
多人修出才算通病的,找图纸按上电时序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吗?先查待机电压有没有,EC供电正常吗?发出RSMRST#给南桥了吗?

待机都有,acin  lid   rsmrst  有3.3     就是ec不拉低btn信号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55340-1-1.html  这个故障跟我的一模一样,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55340-1-1.html 这个帖子描述的故障跟我的一模一样, ec不拉低BT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