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G通病

楼主(2014-11-17):
宏基4736G掉电通病,大家可能都修过好多了,NEC大电容确实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故障了。通常是是用几个330并联电容代换,因为330多的是非常好找,有些朋友用风枪拆卸NEC大电容也有用焊台的,我觉得CPU背部走线密集还是纯手动拆卸比较安全。一刀一刀拨开大电容毫发无损!本人维修新手,高手勿见笑!上图
  不要用风枪直接壁纸刀一刀一刀切开

一刀刀切开的样子

切干净了以后清理好焊点

并联了6个330电容

原来的位置足够容纳6个330电容

搞定好了开机故障排除

网友:
拆NEC方法   各种奇特                      适合自己就好

网友:
这种有NEC大电容的不早是所有板通病了吗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上焊台拿下来比较好

网友:
最速度的是用风枪  省时省力

网友:
这种问题还用发啊

网友:
原来是一只电容多少UF的呢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4736  ,不触发,拆机一看,  南桥,EC ,网卡都坏了,还有几个小三极管糊了,我也不想修了,没赚了....

网友:
NEC这个大电容好象1000U吧

网友:
早有人发过类似的方法了!不过还是支持楼主。

网友:
方法不同 修好就行

网友:
这方法挺好!不伤板子,容易拆。

网友:
风枪加烙铁加刀片。

网友:
换四个也行

网友:
确实通病,遇见过

网友:
acer 4736zg 上一次修到过 是大电容的问题  换好后裸版 加屏加硬盘是好了  裸版多试了几次可是后来电流到0.9不动   加焊显卡就是不显示了

网友:
我也是用手工,用风枪怕温控过高造成CPU座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