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538)不开机,开机掉电问题,求高手维修思路!!!

楼主(2014-11-17):
东芝L510(538)开机掉电,待机电压0.09,开机电流从0.2a-1.35a正常跑码,从1.35a慢慢上升到1.69a,就断电,不知道从何修起,求高手维修思路!!!

网友:
这个有nec吧

网友:
你那个是温度高了掉电?

网友A:
什么nec,不太懂,

网友B:
NEC就是CPU后面有大的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C:
电容换了不行就是显卡

网友:
东芝应有NEC大电容,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C就是CPU后面有大的电容,换了看看。

好的,我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换了不行就是显卡

显卡也会虚焊吗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8563-1-1.html 一模一样的故障,已经解决

网友E:
楼主非业界人士    鉴定完毕     NEC不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非业界人士    鉴定完毕     NEC不知?

新手啊,就不要笑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啊,就不要笑我啦

额        好吧            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8563-1-1.html 一模一样的故障,已经解决

我看了你的帖子,你那台笔记本是可以显示,我这台一点儿也不显示,

网友F:
有nec大电容的 干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nec大电容的 干了再说

对!有nec大电容的 干了再说!然后再考虑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nec,不太懂,

就是在CPU座下面有一个大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