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跑70

楼主(2014-11-17):
忘记什么型号的了 1155的貌似 2个内存插槽,插左边的是诊断卡跑一堆然后-78-70就停住了不亮,换了显卡也不亮,右边的是跑到22就停住了
2个一起插居然也是能跑到70停住了          这是内存附近的问题么?

网友A:
要看具体是什么情况,看样子你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具体是什么情况,看样子你不是搞维修的

说得对,。看样子不像搞维修的

网友:
这情况还不明显么...左边内存槽插内存跑马22  右边内存槽跑马70..2个内存一起插能跑到70,就是不亮..我只是想知道这是大概哪里导致这毛病,左边的内存槽附近有短路还是什么的

网友:
不明所以,说清楚点

网友:
换过U了吗,查一下内存的条件吧

网友:
两个内存槽打一下阻值!

网友:
按供电,时钟,复位三大步加时序维修。

网友:
测量数据呢?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刷BIOS试试 ,可能BIOS程序坏了

网友:
先确定你的硬件设备是不是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