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上电大短,一波三折

楼主(2014-11-17):
从迅维回来,修的第一台笔记本,V460
那天去同行门面。他说这台笔记本插适配器的灯就一闪一闪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过流了 适配器保护了。
过了几天同行带机来了

可调电源一上电。 限流0.7A满了。。 大短啊。
拆机打值。。 公共点正常。各大电感正常。。
难道。。。。那里短了? 发现电池接口有3个贴片电容变色了。  拆下来看看。 没短。。再装上吧。。 白费力气
烧鸡????
把电流加到1.5A  一上电。。摸不出啊。。。。
哎还是慢慢找吧。。继续打值。。打到CPU供电电感二极体值 11.。 是这里了。。奇怪。为什么刚才不短呢。。现在短了。。
于是把电感一脚焊了起来。。继续打值。发现是电感后端短了。。
拆了一个电容。 继续打值。。运气不错。 不短了。。换上新的电容。。上电。 艹。。又大短。。马上断电。。继续打CPU电感的值。。又是后级短路。。
继续拆。  来回弄了几次。牺牲了几个电容。。 哭死啊。。
难道。。。是上管击穿。。19V打过来。把电容瞬间击穿了???
说干就干。把铁壳MOS管拆下来。。 才发现 有一个上官击穿了。。哎,,我的电容啊。。白白的牺牲了那么多个。
由于手里没料换。  有的同学叫我改。。 试了试  焊得自己烦了。。   还是网上订料吧。。买了几对铁皮管回来。。装上。。 电流刷刷刷1.2A  插个USB键盘。按大小写键可以正常切换了。。上屏。。。亮机了都。。。
哎,一波三折啊。。

修机过程没拍照 不好意思了各位,,有分的加分呀。呵呵。。

网友:
修得不错,通病来的,就这龟壳爱坏.

网友A:
又一位大师诞生了,欣慰啊

网友:
这机器乌龟壳通病。。。。

网友B:
这机器,铁壳子是通病,,,,

网友C:
你的运气真好,为什么我修的机器cpu都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一位大师诞生了,欣慰啊

黄总,现在发现实践经验是多么的重要。

网友:
楼主大短都是直接烧的啊、、、、、、、、、

网友:
V460铁壳管爱坏这是通病,你还算幸运的,一般情况下电源IC,CPU都会被烧坏。

网友:
铁壳呀!!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运气真好,为什么我修的机器cpu都爆了!

1代I3 I5还是很坚强的    2代就不行了  要是2代的  CPU早挂了

网友:
这种铁壳管很容易坏的。

网友D:
楼主浪费了不少电容啊!那铁壳管在板子上没法测量好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浪费了不少电容啊!那铁壳管在板子上没法测量好坏吗?

刚开始烧电容 烧得烦了。一时候没想明白。其实拆下MOS管后 看了下线路。才想起来。直接打上管D和下管D 就等于测到 上管DS级了。。。哎, 修机还是要冷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开始烧电容 烧得烦了。一时候没想明白。其实拆下MOS管后 看了下线路。才想起来。直接打上管D和下管D 就 ...

直接打上管D和下管D 就等于测到 上管DS级了,跟你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
万幸,不把CPU烧掉,其实楼主可以用小MOS管改的,不用买。铁壳MOS不好用,可能还会返修。

网友:
建议有铁皮的,都要优先考虑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F:
修了个短路的,铁壳MOS管坏了,换了自动上电显卡发烫   我晕了

网友:
这机器 要优先考虑乌龟壳子 不然你是要走弯路的。

网友:
楼主 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管子击穿 导致电容上一个烧一个 好例子 收藏先!

网友:
看到这乌龟壳,我耳边就响起哒哒哒的过流声,还好你的没烧CPU

网友:
一般各位是改装,还是买原装的铁壳管子

网友:
虽然说是通病,但是楼主的经验分享还是值得鼓励的,赞一个

网友:
上次修这机器也是这问题,后来发现铁壳上反了 然后开机就大短

网友:
联想的败笔,故障率太高

网友:
cpu 一般也都坏了 你运气不错啊

网友:
通病,遇到一套干

网友:
这种机器场管容易坏

网友:
这类机器一般都可以秒了 CPU乌龟壳和51123那里是通病!ECBIOS也备2个

网友:
楼主cpu、竟然没挂 我上次修了一台 cpu、也挂了 客户搞死说在联想售后检测cpu是好的 还好他的cpu能亮机 就是进步了 系统 不然有的我解释了

网友:
这款主板做的特别垃圾

网友G:
那种金属的mos管怎么分 g d s
小潘学硬件
下管背面 2个点的是S级 1个点是G级 上管看正面的点,翻过来 对应的是G级 上下管的铁壳都是D
详情

网友:
改的龟壳很容易返修的,散热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种金属的mos管怎么分 g d s
下管背面 2个点的是S级 1个点是G级 上管看正面的点,翻过来 对应的是G级 上下管的铁壳都是D

网友H:
铁皮管坏的 有没有好的测量方法 特的正常值是多少 这个好像拆下来以后 量上两次就会成0欧了 不好测量好坏 这个对我的感觉好像就是辅助别的元件的阻值才知道他的好坏 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铁皮管坏的 有没有好的测量方法 特的正常值是多少 这个好像拆下来以后 量上两次就会成0欧了 不好测量好坏  ...

你测几次会0 是因为红表笔接了G级  给G级冲了电  , 不放电继续量其他的话 ,就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
这机器大短烧不出,我都直接拆铁管

网友:
分析得不错呀

网友:
确实,联想的上管很容易坏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秒杀的

网友:
乌龟壳坏 是通病啊

网友:
拿到机器第一时间先查通病

网友:
CPU 没烧是大幸。。。

网友:
铁壳壳还很容易把CPU烧坏 联想的机器是越来越次

网友:
这个通病的嘛!铁壳管应该是摸的出来的啊!

网友:
大哥你的焊工还得多练习啊加油吧

网友:
联想的烧铁盒上管的 很多CPU也烧了 我手上已经有十来个坏的 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铁壳子是通病,,,,

这,我学过,没修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修了个短路的,铁壳MOS管坏了,换了自动上电显卡发烫   我晕了

显卡烧掉了,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卡烧掉了,晕。。。

没有烧换了个一样,不上CPU都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测几次会0 是因为红表笔接了G级  给G级冲了电  , 不放电继续量其他的话 ,就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哦 我也是刚入行不就 遇到我说的情况我就蒙啦 呵呵

网友:
大神。。。给力啊!

网友:
好多铁壳壳坏的,严重的话烧CPU,我的就有一台

网友:
可以从料板上去找啊

网友:
正在修一台上电1.3不亮的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本也是铁壳子上管少了一个,最要命的是连CPU(I3 2310)都一起干掉了。说也奇怪干掉的CPU竟然能开机,就是要蓝屏,进PE都蓝屏。

网友:
连续爆两次就得找原因了

网友:
这都精华贴   有木有搞错啊    通病来的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还是很值得鼓励

网友:
靠EC前面的第一个铁壳坏了,换上就行

网友:
从基地出来接触的第一台机器维修好了,不错,基地很给力 ,这机器CPU也容量坏

网友:
最喜欢这种铁皮MOS管了    每次来都是送钱的

网友:
铁皮MOS管我都是改的。

网友:
饼大神教导我们,见了铁壳先干掉。。。。

网友:
铁皮和大排容,有得一拼!

网友:
看到乌龟壳了都是先去干它,

网友:
铁壳子是通病

网友:
理论实践才是硬道理,这种铁壳MOS管又贵,又难焊,用那种小小普通MOS管,最好改,华硕用的最多,现在新的华硕都用用这种小型MOS管吧。耐压值超高。

网友:
又是铁壳子在作怪。

网友:
我这有一台电池和电源一起用开机快进系统就重启,不知道是不是铁壳的毛病

网友:
铁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