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C

楼主(2014-11-17):
进水不开机 ,3.3V 5V都有
进水不开机
不开机

网友:
按着进水查 断线 腐蚀 电阻等
按不开机 用时序修 查待机 e c触发条件

网友:
开关针电压?EC发给南桥的RSMRST#是高电平吗?南桥供电?RTC、RTCRST、32.768检查。

网友:
查开机的条件

网友:
先外观检查,排除腐蚀断线的地方。然后查EC的开机条件。

网友:
查rsmrst 再查开关到ec ec到南桥 南桥的八大待机

网友:
建议楼主研究一下上电时序了,不懂就报一下远程

网友:
先走个流程,一步一步查下去

网友:
腐蚀的地方先清洗一遍,然后烘干

网友:
楼主先要自己查一下,看看所有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南桥五大条件,EC六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