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异常的花屏现象

楼主(2014-11-17):
上个月修的G480,LA7981P。。。花屏。。
接机器 ,首先换屏,问题依旧。。。。以为是屏线问题,果断上TB订了屏线,,顺丰很给力。。。问题依旧。。。不是屏线问题。。外接OK,内接花屏。。。只是有时候花,有时候不花。。。。花是这样子的情况。。。
通过图纸才发现LVDS来自HM77。。。果断查,LVDS阻值都正常。。。难道真是HM77作怪??幸好家里有HM77。同行催得很。。。换吧。。。该查的基本查过了。。。换了HM77之后OK,看电影一切OK...交客户。。20天又返修了。。。这该咋办呢????????求助、、、

网友A:
图片中绿色的为花屏?感觉应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该加焊一下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中绿色的为花屏?感觉应是屏线的问题。

已经换了全新屏线哦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一下LVDS正负差分信号波形,不就i清楚了。

网友:
这屏花的真是奇吧

网友B:
HM77上级不稳定?解决了没??

网友C:
看楼主的图像就知道楼主是在玩PS,故意PS个图片调侃我们。

网友D:
既然是换桥好的,那重新做下桥看看

网友:
对啊 离奇的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77上级不稳定?解决了没??

正在做HM77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图像就知道楼主是在玩PS,故意PS个图片调侃我们。

玩PS,来讯维发帖。。。兄弟 维修不容易呢 哪有时间来玩PS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换桥好的,那重新做下桥看看

正在加焊!!!

网友:
屏换过了 吗 换个屏看看

网友:
或者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和桥都看一下

网友E:
带毛边的遇到过,屏线地线断了,但你这种中间一坨一坨的绿色,真没见过。没看到你替换屏,试试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带毛边的遇到过,屏线地线断了,但你这种中间一坨一坨的绿色,真没见过。没看到你替换屏,试试吧。

上半身都换了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上半身都换了哦

把屏上的几组信号都打一下波,地线夹到屏上试试。现象真的蛮奇怪,插出问题公布一下,就当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屏上的几组信号都打一下波,地线夹到屏上试试。现象真的蛮奇怪,插出问题公布一下,就当学习了。

嗯 查到问题了 肯定公布的

网友:
会不会是结构哪里接触不良啊?

网友:
显卡加焊下,显卡缺供电也会花

网友:
没见过这种花屏现象

网友:
你换了桥好了20天  是不是显卡 或北桥某处电容  不稳  那风枪催下板子 再试试

网友G:
把桥拿下来,重新支球,还不行换显存试试!我遇到和这差不多的!显卡怎么做都花屏!最后一咬牙换了4颗显存!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桥拿下来,重新支球,还不行换显存试试!我遇到和这差不多的!显卡怎么做都花屏!最后一咬牙换了4颗显存 ...

恩 桥重做了 不显示了 估计是没做好呀
等下换个HM77

网友:
楼主加焊下屏线接口 我修过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是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