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7200.7读串行ROM再写回去就不认盘了

楼主(2014-11-17):
请问有什么方法挽回吗?现在就是不停的滚动代码。

网友:
最好换同型号的电路板。

网友:
换同型号的电路板

网友:
这块120G的串口硬盘本来只是有小毛病,这下弄死了,哪位大神能给点灵丹妙药起死回生,我祝他今年能中六合彩,哈哈

网友A:
上面两位说了吗!换板是最佳方案。

网友:
用编程器刷

网友:
罗工SAS终于出现了,谢谢。
请问罗工SAS,备份的是个64k的ROM,把这个刷回去就行吗?

网友:
还有一个非常菜的问题:用希捷软件操作后关闭电源重新上电,是指重启电脑,还是直接拔插硬盘供电电源接头?
另外读写串口rom看来是有风险,操作前用编程器先备份一下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两位说了吗!换板是最佳方案。

感谢以上三位朋友的指导,就是现在手头没有相同的硬盘

网友:
一堆垃圾,不懂得就在这里乱说,小心数据搞没了,那个问题很简单的!

网友:
stcom 备份7200.7的ROM会出错,地址0x128,四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