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北桥电容短路

楼主(2014-11-17):
HP 6535b机子AMD集显北桥216-?上面电容大多数阻值为0,肯定坏了吗?已经当作坏的还给了用户,又怕弄错,在此求证一下,多谢。

网友:
001的北桥用3位的表量的话,有电容是000的

网友:
有一些为0的正常。只要上面那个比较大的那个电容不为0就当他是好的。

网友:
我是取下来拖掉锡量的,绝大多数都是0,只有个别有阻值。难道是好的?

网友A:
拆了桥之后再量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了桥之后再量不就行了,

我是取下来拖掉锡量的,绝大多数都是0(量了至少10个以上),只有个别有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取下来拖掉锡量的,绝大多数都是0(量了至少10个以上),只有个别有阻值。

取下来量还是0  那就不对啦

网友:
拆下来的桥如是阻值为0,不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取下来拖掉锡量的,绝大多数都是0(量了至少10个以上),只有个别有阻值。

把桥拆了还能短?     那是不是供电短啊!  有量桥上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桥拆了还能短?     那是不是供电短啊!  有量桥上的么

说的是桥上的电容。

网友:
因桥坏了,用户不愿加钱,所以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桥上的电容。

好吧,没看清!    那应该是爆了,一般一两个差不多吧

网友:
拆下来单独量桥,还是0的话,估计是短路了

网友:
多的话大部份都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