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二期实操~羞死我啦。

楼主(2014-11-17):
索尼M960  待机芯片SN0608098

ISL6236  SN0608098   通用。

这块板子是索尼的板子,上午从黄老师手里拿到板子,兴奋的拿到自己座位上搞了起来。板上没桥,没EC。稍微大点的芯片都没有了。
各电感,公共点打打值,没啥问题,就上电了。公共点没电压,先修电压。这个修的挺快的,没啥好说的。
然后就是按照老师说的,整出3V,5V待机芯片。

这个待机芯片掉了好多件的,没有料板没办法啊。只好想办法。

检查芯片的个个引脚。

自己还翻译了下所有的引脚定义(翻译的放在2楼了)。没则谁让自己修不好呢。板子上面掉的不成样子了。
唉。

刚到手LDO的电压是不正常的。
检查的脚位
VIN  19V;
VREF3 3V ;
VREF2 0V ;
ENLDO 3V;
LDOREFIN 0V;
LDO 0V.
这里ENLDO是由VREF3 开启的信号。所以说有供电就应该有LDO电压。VREF3是开启VREF2的唯一条件,VREF2为什么不开启呢。

这里PR232安装了个0欧电阻将VREF2拉低了。拆掉,,LDO变6V了,然后给VREF2换了个滤波电容,LDO的电压稳定在5V 。

然后噩梦开始了。
由于自己比较小白,拆掉的零件随手丢了,。。参天啊。。

由于没有EC,就没有待机芯片的开启信号,就飞了2根线给EN1,EN2.
FB1  从芯片引脚PDF文档上看,直接连接地,可以稳定输出在5V。所以我把它和SKIP TON 同样直接拉地了。没有连接到后端。
TRIP 极限电流设置是丢了原本的162K 的电阻,用了2个串联,100K+50K合成150K。

从现在开始就只能用示波器了。

5V下管G的波形
5V上管G级的波形

这是翘起电感后端测量的波形。也就是说VOUT1  VSW  都不连接,所测量的波形。

我的电感后端对地值已经是0了。
上管导通不足啊,修不好了,,555~~

换了一次MOS,,和自举升压电容还是一样。

黄老师,你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魅力。。给我换快板子吧!
附上面目全非的板子照片。

网友A:
1,REF :2V的基准输出。连接一个0.1UF的电容,可以提供给内部50uA电流。
2,TON:5V/3V 频率选择输入。接地频率为400KHZ/500KHZ.
3,VCC:给PWM核心供电,连接一个1UF的陶瓷电容。
4,EN LDO:LDO开启使能脚输入。
5,VREF3:3.3V基准输出。连接一个0.01UF的电容。可以提供给内部5mA电流。
6,VIN:主电源输入,VIN供电给PWM和线性供电,线性供电正常后才产生PWM供电,        OUT1大于4.78V ,BYP电压来源于OUT1. 连接一个1UF电容。
7,LDO:线性电压输出,能够提供100MA的内部电流,如果LDOREFIN连接到地,LDO输出5V。当LDO输出设定在5V,BYP也在5V切换阈值内,将会切换LDO输出,BYP通过0.7欧姆连接到LDO输出脚,开启SWPS 模式的LDO输出。
8,LDOREFIN:LDO参考输入脚,连接到地,LDO设定输出5V。        连接到VCC电压设定输出3V。
9,BYP:给LDO提供SWPS模式的电压资源。
10,OUT1:SMPS1 输出电压检测输入脚,连接到SMPS1输出端。在固定电压模式下OUT1也提供作为SMPS1的FB输入。
11,FB1:SMPS1反馈输入。连接FB1到地作为固定5V固定电压。FB1通过电阻分压可以设定电压范围0。7V到5。5V。
12,ILIM1:SMPS极限电流设置。GND-PHASH1值为ILIM1电压的10分之1。ILIM1的电压范围0。2V到2V之间。他需要VCC提供的5UA的电流。
13,POK1:SMPS1开漏输出电源好信号。
14,EN1:SMPS1使能开启引脚,高电平开启,低电平关闭,如果将EN1连接到REF,在SMPS2启动后,SMPS1才启动(延迟启动),如果驱动EN1的电压低于0.8V会清除故障并且重置故障锁存器。
15,UGATE1:为SWPS1的上管驱动。UGATE1由PHASE1与BOOT1提供。
16,PHASE1:相位脚。给UGATE1提供铁轨电压。PHASE1也为SMPS1电流检测输入。
17,BOOT1:自举升压脚。连接一个外部电容,参考图66,67,68。在28页。
18,LGATE1:为SWPS1的下管驱动。LGATE1 波动在PVCC与地之间。
19,PVCC:PVCC是给下管驱动电压,连接一个5V资源给PVCC引脚(如果需要旁路一个MLCC电容到PGND),内部有10欧电阻由PVCC到VCC,2者之间必定旁路了一个1UF的MLCC电容。
20,SECFB:SECFB是用来监测可选外部14V电压泵。从14V与地之间电阻分压来检测输出电压,如果SECFB低于阈值电压时,通过打开下管LGATE1 300NS来刷新外部充电泵。
21,GND:模拟地同时给SMPS和LDO。
22,PGND:给SMPS控制器的电源地。
23,LGATE2:SMPS2的下管驱动。波动在PVCC与地之间。
24,BOOT2:SMPS2的自举升压脚。
25,PHASE2:SMPS2的相位脚。
26,UGATE2:SMPS2的上管驱动。波动在PHASE2与BooT2之间。
27,EN2:SMPS2使能开启脚,如果EN2连接REF,SMPS2电压在SMPS1电压开启之后开启(延迟开启)。其他内容同上。
28,POK2:SMPS2高阻态电源好信号。
29,SKIP#:        低噪音模式控制。连接到地开启normal ldle-mode(pulse-skipping)模式;连接VCC 开启PWM模式(fixed frequency);连接到REF或者悬空开启ultrasonic skip mode.
30,OUT2:SMPS2输出电压检测。同上。
31,ILIM2,SMPS2电流极限设定。同上。
32,REFIN2,SMPS2输出电压控制。REFIN2连接到VCC,可以固定输出3.3V。连接VREG3,固定输出1.05V .如果REFIN2小于0.5V时,SMPS2输出为0V。

网友:
看了一点,真的有很耐心,真的彻底拜服了,

网友B:
这种板子。。。完全是折磨人啊。。。想起以前饼哥说的,针脚歪扭的不成样的EC你都焊好了,还怕针脚整齐的EC吗。。。。。  估计你黄老师也是这个意思。。。话说,饼哥叫什么来着?

网友:
其实 我修很多板子都是要细心的   不细心很难 能修出来东西

网友:
这板子还能修么?难不成是要逆天的节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REF :2V的基准输出。连接一个0.1UF的电容,可以提供给内部50A电流。
2,TON:5V/3V 频率选择输入。接地 ...

赞一个,英文水平直线上升!

网友:
楼主耐性好呀!!

网友:
一步一步来,要有耐心点,修不好的板不会发给咱们的

网友:
别灰心,去问下老黄,总有办法修好的。。。。

网友:
好久也去实地学习下

网友:
哈哈,谢谢分享,修的好辛苦哦

网友:
楼主英语好犀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英文水平直线上升!

50A还有人吗

网友:
还是你的眼尖

网友:
面目全非的板,控制信号什么都没有,纯粹为了深刻学习3 5V芯片的工作过程!

网友:
很快就是高手啦。。。

网友:
你有实地的后盾怕什么

网友:
搞得太清楚了

网友:
能把实地人为弄坏的板子搞好就一定是高手

网友:
可能只是叫你修3/5V

网友:
  这标题我也笑了       666666

网友:
要修好 笔记本还得先学好英语

网友:
学习了。这样都能修

网友:
看到这个标题,我只想很配合的说一句“干,还是个处”。

网友:
学习经验,学习知识。

网友:
实地的确值得去一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完全是折磨人啊。。。想起以前饼哥说的,针脚歪扭的不成样的EC你都焊好了,还怕针脚整齐的EC ...

留下板来,吾乃常山赵中秋!

网友:
分析的很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留下板来,吾乃常山赵中秋!

昨晚躺在床上的时候突然想到貌似是这个名字。。嘿嘿!

网友:
不错 不错 是我自己的话早放弃了

网友:
基地系统学习就是不一样。佩服!

网友:
新手很有潜力啊,但学这个行业现在不行了

网友:
有耐心,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
这种只能这样,但是会返修,MOS散热不够,引脚时间长会发热虚焊

网友:
实地出来的就不一样啊

网友:
直接换板 主板才200来块钱

网友:
看了一下,很给力啊

网友:
这是老师拿坏板给楼主练手的,楼主英文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REF :2V的基准输出。连接一个0.1UF的电容,可以提供给内部50uA电流。
2,TON:5V/3V 频率选择输入。接 ...

你用的那个软件翻译的呀,平时我用的那个软件翻译出来没有这么流畅

网友:
楼主好强大呀  在基地学到不少

网友:
楼主修板子厉害,学习了
不少

网友:
晕,最好一涨图的焊工好屌啊

网友:
这个有折磨人啊

网友:
黄老师正用此板磨炼你的意志呢!

网友:
面目全非的 都能查成这样 以后腐蚀 掉件 都是浮云

网友:
细心点还是好的

网友:
没EC和大芯片都还能通电?

网友:
实地有培训光盘出售吗?加密的那种。这样比远程学要要方便些。

网友:
这无节操的标题!! 我邪恶了

网友:
我擦  这板子 完全是折磨人的节奏啊!

网友:
黄总你这样子搞。还有法律 吗

网友:
说的很好 我学习了  谢谢哦

网友:
学习了,想起基地就想回去再看看啊

网友:
受不了了  哎 遇到的话 直接换板

网友:
不错 可以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留下板来,吾乃常山赵中秋!

我给你发过去一个联想 g43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REF :2V的基准输出。连接一个0.1UF的电容,可以提供给内部50uA电流。
2,TON:5V/3V 频率选择输入。接 ...

这翻译水平一看就知道,不全是小鸟的功劳,楼主英文水平不错,发展潜力很大

网友:
看着看着我也成高手了

网友:
是个细心的人

网友:
感谢楼主的翻译.修这样的板还很要耐心

网友:
练手专用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膜拜!

网友:
基础一定要打好啊。基础不好什么板修起来都费事

网友:
修的好辛苦哦

网友:
也想去实地啊 羡慕嫉妒

网友:
是非对错无关仅要,重在一起参与,一起研究讨论,共同进步!

网友:
这么厉害,还羞啊,我们叫无地自容了

网友:
   还是基地的强大啊

网友:
厉害  这样都可以

网友:
好眼馋,好想去实地

网友:
这样的讲解很仔细,我学习了不少东西

网友:
有耐心,不过板子成这样,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
楼主  的耐心好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料板都要修这么难搞 ,没有什么价值

网友:
真的彻底拜服了!!!!!

网友:
赞一个,楼主英文就是好

网友:
佩服,板子能糟蹋成这样

网友:
这是五花大绑啊~

网友:
好牛逼的赶脚

网友:
直接换板子啊

网友:
板子真……帅气。膜拜!

网友:
你这个示波器我上次用过

网友:
很好!!急急急

网友:
MOS散热不够,引脚时间长会发热虚焊的。所以改管时应注意散热问题。

网友:
太那个啥了。什么事 从0开始,这个板子可以研究一下电路图,练练焊工。

网友:
50A 我也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