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无待机,主板吱吱的响

楼主(2014-11-17):
                                                                       我是小小白,表达能力不怎么好,望前辈谅解

迅速把机器拆开,发现主板PU4601芯片REFPR4614电阻腐蚀,刷点焊油上去加焊下。 加焊后,打阻值正常。电流0.02

打各大电感对地值正常,插上适配器发现无3 5v 于是查PU4601的芯片工作条件

开始测到61脚无电压。16脚受控于这个电路

Q4601 G级必须高电频,导通Q4601拉低+3.3v-ALW-2 G级无电压,于是我DS级连起来 ,主板吱吱的响。不会吧应该这样连可以的,于是DS级松开追上去,3v-5v-EN

S5-ENABLE 转过来的。再查S5-ENABLE是有EC GPIO脚过来的,于是刷下BIOS,刷个BIOS 装上去又吱吱的响。于是把BIOS刷回来。。没办法了。同事跟我说查下EC条件。我查了下EC 的休眠信号低电平。看来问题在这里

于是我把休眠磁敏拆了,还是低电平。没办法了又想了想。于是在查了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13脚变成16v了。怎么回事。没办法了换芯片8 找了下RT8205BGQW-GP没这个芯片,看到芯片图纸上有51125的引脚定义。于是找个51125芯片换上去既然亮机了!主板也不吱吱的响了!装机测机发现键盘不能用,于是去同行卖键盘,找个键盘换上去既然好了!维修到此结束了!
最后奉上这个主板的 BIOS

网友:
不错 分析很到位

网友:
走了好多弯路,不行呀

网友:
据说电流音电感故障的较多

网友A:
这个板子有条件放烤箱里边儿多烤下,不行放BGA机上多烤下也行,修了很多 这板子吱吱响的都是直接烤板就修好了!估计就是受潮了。

网友B:
总结一下就是待机芯片故障,线性输出没有,导致EC供电不正常,无法开启ENTRIP1、2而出现无待机的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结一下就是待机芯片故障,线性输出没有,导致EC供电不正常,无法开启ENTRIP1、2而出现无待机的故障现象。

线性出了,EC供电也正常。

网友C:
楼主没仔细找找主板吱吱的响的根源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仔细找找主板吱吱的响的根源在哪里。

仔细找过,待机芯片这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有条件放烤箱里边儿多烤下,不行放BGA机上多烤下也行,修了很多 这板子吱吱响的都是直接烤板就修好 ...

下次就烤烤板。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主板吱吱响的,都没有修好,以后遇到了,也试试

网友:
没有35V  怎么不先查线性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