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学习笔记——INTEL芯片主板开机过程

楼主(2014-11-17):
因特INTEL芯片组电脑主板在插上市电时→5Vsb→产生3.3Vsb(PCI槽的A14脚,甚至还产生1.2伏电压供南桥)→当南桥供电具备后产生ACPI电源管理控制信号(SLP-S0#表示正常开机、SLP-S1#、SLP-S2#有关CPU降温的、SLP-S3#表示电脑处于睡眠状态、SLP-S4#表示电脑处于待机状态、SLP-S5#表示关机)→RSMRST#(只有该信号为高电平时表示南桥已准备妥当,可以开机了!所以主板不上电时重点查该信号应为高电平。在AIV主板中该信号用pwrgd sb表示、SIS主板用AUX OK表示)→按开机开关→SLP-S5#、SLP-S4#、SLP-S3#依次输出连续高电平,SLP-S3#驱动反相器(三极管)拉低电源绿线。

网友:
不完整!还有待提高完善。

网友:
AIV主板?是VIA主板好不!

网友:
那这是双桥的时序

网友:
有待完善,维修时也有不按常理出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