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客I760 BGA底部发热砖

楼主(2014-11-17):
我们的快客i760底部发热砖坏了一块,现在求购  不知道那位朋友可以提供给小弟我,当然价格要实惠哦,网上买的我怕有假的,他们标价几十块到800块之间的价格 但是不知道听谁的。现在的淘宝我还真信不过啊,望有这样的供货商能及时与小弟联系。

网友:
直接买讯维的不就好了。。。讯维都信不过还信谁去。

网友A:
快克的你可以和厂家联系下
不过快克的配件都不便宜就是

网友:
我的也要换了

网友:
这个还是和厂家联系,,,,

网友:
跟厂家联系比较好

网友:
发热砖又不是高科技产品,只要体积,功率合适就行。不值得造假。

网友B:
发热砖没有假货的,不同厂家制作时候用的材料不同而已。一般情况下发热砖基本不会坏的,更换的话只要尺寸和功率基本相同就可以了,不知道功率,可以测量一下另外几块没坏的。

网友C:
要是我  我肯定买迅维的  因为有专门的售前接待人员  专门的售后服务人员 有啥问题 都好解决

网友D:
换过上面发热块,里面八根小发热管,当时只有二根能发红,整个换掉780,保三个月,到现在用了快一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克的你可以和厂家联系下
不过快克的配件都不便宜就是

我在淘宝上发了个48块的,现在可以用。但是不知道文不稳定。谢谢啦 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热砖没有假货的,不同厂家制作时候用的材料不同而已。一般情况下发热砖基本不会坏的,更换的话只要尺寸和 ...

我在淘宝上发了个48块的,现在可以用。但是不知道文不稳定。谢谢啦 版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  我肯定买迅维的  因为有专门的售前接待人员  专门的售后服务人员 有啥问题 都好解决

我的BGA已经买了大概7年多了  店面没有开的时候就买了  那时候不知道迅维啊!知道的话 我肯定买迅维的,性价比还是国产的好呀!再说迅维专业修笔记本的学校,产品肯定经过大家的认可了的。所有我想如果BGA真的不能用了 我肯定会买迅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过上面发热块,里面八根小发热管,当时只有二根能发红,整个换掉780,保三个月,到现在用了快一年了

你换的还好 我们换的才600块钱 原装的发热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BGA已经买了大概7年多了  店面没有开的时候就买了  那时候不知道迅维啊!知道的话 我肯定买迅维的, ...

哦  这样啊

网友:
那个  东西能装都可以用

网友:
要不把你的760 卖我算啦   是带烙铁的那款把?只有带烙铁才是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