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ELL SP2208WFP,灯管亮一下就灭了。先请问怎么把显示器打开。。。

楼主(2014-11-17):
通过搜索,暂时感觉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想打开看看,可是四个螺丝都拧开之后还是打不开。
请问怎么把显示器打开?

补充内容 (2014-11-18 22:24):
翘错地方了,后盖和中框撬开也没用。。。后来敲的中框和前盖,终于撬开了。

网友:
直接扣屏那边的框框就好了,要爆力也要温柔,那里只是卡扣扣住而已

网友:
这种问题灯管高压条都有可能.

网友:
看你螺丝都卸下来了,其它的就是撬开了,,,

网友:
拆了螺钉,用刀片或者卡片撬开

网友:
  还有卡扣固定,那就要胆大心细,用手抠正面边框内侧。

网友A:
不是专业维修的就送修吧,自己别整大了,看你放显示器的不是维修台,更象是家里的桌面。对于现在的客户我真是无语,前两天来了三个客户一起来的,说电脑开不开机,说开始是进不了系统,有英文,后来自己清灰反而不显示了。我插上诊断卡一看有复位不跑码,简单处理后还是不跑码,在此过程中,三个人一直围着我,问这问那,问是什么问题,最后我说是主板的问题,一个客户自以为是的说:”不可能,这电脑原来就是显卡接口有点小问题,别的地方没问题,主板怎么可能说坏就坏了呢。”我回答说:“这东西坏也不会提前和你打召唤的,开始提示有英文那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做个系统就好了,你们自己清灰清把问题弄大了。”后来当我用万用表量BIOS芯片(直插式的)电压时,发现跑码了,关机重插了下BIOS芯片,再开机正常开机了,插上硬盘电源和数据线,果然停到了WIN7引导出错的界面,系统问题,事实验证了我开始的判断。这时一个客户又说,“原来开始是系统的事啊,系统咱自己也能做啊,把盘往里一 放就自动做了呗,”他又能耐上了。另一个还说:“我们还是拿氧气瓶吹的那,那家伙压力可大呢,” 我猜这三位可能是搞气焊的。说实话,我真不怕故障有多难修,但我真怕这种不懂装懂的客户,疑心还重。
    不好意思啊 失礼了,墨迹两句。

网友:
这个液晶显示器就是这样了 用巧劲  去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专业维修的就送修吧,自己别整大了,看你放显示器的不是维修台,更象是家里的桌面。对于现在的客户我真 ...

很赞同兄弟的说法 现在客户都是不懂装懂的 无法沟通 有的时候真的无语

网友:
拆完螺钉用巧劲去撬

网友:
翘的边框呲牙咧嘴的,还没弄开。。。四角有螺丝。从前面翘更难。。。抓狂了

网友B:
论坛里有些人太闲了,这样的客户明显不是做维修的,你教他反而把市场搞乱了。再说,他没搞过维修,你这样教他一下,能最终帮他解决问题吗

网友:
撬开   撬开   撬开   用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些人太闲了,这样的客户明显不是做维修的,你教他反而把市场搞乱了。再说,他没搞过维修,你这样教 ...

教会普通人您就没饭吃了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教会普通人您就没饭吃了是吗?

你们这样教,是教不会他的,所以我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关键是,你会把它害了,如果你不明白你教他是害他,那就要好好想想了。相反,我赞成他去实实在在培训一下。如果是为了省钱而自己维修,那真没必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们这样教,是教不会他的,所以我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关键是,你会把它害了,如果你不明白你教他是害他 ...

按照你这样说,各种手工交流论坛比如木雕皮雕布艺单片机什么的都不用开了,什么都买得到,干嘛要自己做自己修呢,买新的不就好了么。是吧?
有些人做这些是为了吃饭,而有些人是为了玩。
你能发帖问别人,别人就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这样说,各种手工交流论坛比如木雕皮雕布艺单片机什么的都不用开了,什么都买得到,干嘛要自己做自 ...

         那些交流,别人交流的是专业技术,如果一个一点不懂的人去交流,有必要吗。如果真有兴趣是可以去交流,但那是建立在没有风险不会造成更大损失的情况下。电子电器维修是需要一点技术的,也是有一些风险的。如果他去学一点基本的东西,比如电压怎么测量,工具应当怎么正确使用,绝缘怎么去做等等,再继续自己的兴趣是比较理想的。显示器里面好歹有个电源部分,那部分要是不小心碰到了或没在意绝缘方面的事情,把问题弄大了怎么办?你负责吗?哪怕这次他真的解决了自己的显示器,我还是赞成他去学点安全知识,基本的测量与工具的使用。
       再说,请不要把做维修的人想的那么卑小,那是在污辱你自己,饭总是有得吃的。有多少客户来到店里,不是直接说我的机器有个电容或保险的东西坏了,你换一下要多少钱。有些抱笔记本来的,直接说,我的本子nec大电容坏了,换下多少钱。这样的事很别扭。适当的自我保护是必需的。
      说大点,中国人把自己的专业工作做好了,多些责任感,多些精益求精的精神,中国离发达国家就近一大步了。在行业良性发展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