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一直忙,不就绪,敲盘等问题

楼主(2014-11-17):
是不是出现“硬盘一直忙,不就绪,敲盘等”这些问题的时候,就相当于给台式机主板刷bios一样,刷写一下硬盘电路板上的rom固件。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A:
不对,固件是盘片上,不在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固件是盘片上,不在板上

一针见血呀

网友B:
固件分两块,ROM里面有,盘片上也有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固件分两块,ROM里面有,盘片上也有吧

以前固件是放ROM里面的,但是,在ROM里面不方便修改,升级,而且,固件太大,ROM很多时候装不下,就放盘片了。ROM里面有一些配置模块,但是,我们所说的刷固件,指的是盘片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固件是放ROM里面的,但是,在ROM里面不方便修改,升级,而且,固件太大,ROM很多时候装不下,就放盘 ...

了解了,谢谢!  罗工,你的书几时上市啊,都等了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了解了,谢谢!  罗工,你的书几时上市啊,都等了很久了

出版社说已经在打印了,本来说11月可以上市的,估计要12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