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P5GD2 没有内存供电的维修

楼主(2014-11-17):
今天徐总开始讲供电维修!上午讲完!下午就说要实操!下午拿了个板子就说修供电!
上电前打阻值!各项都正常!测一下待机电压也正常!于是开始上电!
上电不跑码!看来要实行徐总的口头禅——————干他!
顺便来几张图:
这是我的小百宝箱!

这是主板的正面照!
触发开始测量各项供电!
CPU供电!总线供电!桥供电!内存供电!
最后发现内存供电有点问题!只有1V!正常的话应该要1.8V左右才对啊!
看来要在这里下点功夫。
于是!看了一下供电方式是PWM加电感供电!用放大镜看了一下!芯片是RT9202,
根据引脚定义知道想要芯片工作!1 5 7脚应该都要5V或者12V的电压才对!
最后发现1.5脚只有1V!于是开始查前段电路!查相连电路!先看这几张图:
几张点位图就不用跑线路了!可是要下课了!但是徐总又说要练习补线!考完补线后!
就带着没有修好的板子回到宿舍继续!没有修好心里很是不爽!
接着上面大概知道元件了!开始用万能表查了!最后发现
掉件了!就是图中的箭头方向!开始测量图中的点的电压

看了几张图片后!大家应该很明白了!芯片的外级电路出现问题了!最后发现是!拆掉了一个20K的电阻跟一个复合二极管!所以芯片没有工作!不准动烙铁的情况下!也就只能到此结束了!
走到走廊上!点了根烟!深吸一口!一丝烟缕模糊了远处的灯光!没有什么理由!维修这条不能回头的路!不知道还要走多久!才能看到人生中的阳光!

网友:
好 不错 给力 。 加10分 ~

网友:
都 没怎么用点位图!!

网友:
这就是强大的理论课程支撑着,内部有一定的图纸和资料 便于学员们动手实操的维修过程,这样维修难度就小了许多了。 对于什么都没有参照维修的来说那是很幸福的了

网友:
实地的板基本用眼看都知道个大概,这是那时我的经验

网友A:
复合二极管在这里是不是连接芯片BOOT脚进行升压工作的呢?

网友B:
后面那句  “维修这条不能回头的路!不知道还要走多久!才能看到人生中的阳光!”感触很深,楼主只学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那句  “维修这条不能回头的路!不知道还要走多久!才能看到人生中的阳光!”感触很深,楼主只学主板吗

开店开了两年多了!不怎么会硬件维修!做做维护!装装机!做做小区网!为了学修电脑!为了学修电脑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干的不错,共同进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复合二极管在这里是不是连接芯片BOOT脚进行升压工作的呢?

是的!五脚一脚同一个电压进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五脚一脚同一个电压进来的!

这里复合二极管的作用应该是通过本身自举升压的性质将芯片5脚的内部电压上升到5V或12V进行轮流导通内存供电上下MOS管工作。

网友:
基础很扎实,修的很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