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4-11-17):
开机电流上到1.3A左右不跳变,内存、CPU都换过。不插内存一样。3.3V平台复位有了,H_PWRGD也有了,小电池也有电。
BIOS刷过,北桥换过,LPC总线,PCI-E总线,内存数据线都测过对地阻值没有明显偏大或偏小。 内存的VTT SPD REF都正常,测CPU背面的电感也都正常。

今年已经有三台这样问题的了,不过其它的没测那么仔细。

请问还要怎么修啊

网友A:
这机器 有通病 像是 北桥

网友B:
AMD的,你没BGA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 有通病 像是 北桥

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你没BGA一下北桥试试。

肯定搞过了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我修了几台G455,大部分是北桥问题。今天 修一台,0.65A,不掉电,不知道哪里没过

网友:
北桥换过就要一步步测了,LPC用显波器测有没有波呢

网友:
电流跑到1.3不亮?那是不过显卡吧!

网友:
等待高人来回答.到目前为止不跑马的我还没修好过.

网友:
万恶的AMD。一有问题基本上就要BGA

网友:
今天 修了一台G455,被上家做了手脚,一直跑0.65A,又不掉电。下了个点位,终于找到,北桥和南桥背面被拆了两个小电感

网友:
G455这机器几乎只是北桥喜欢坏,反正我修的都是这样,你要确认自己换的北桥是好

网友:
同样求助啊啊。锕啊啊啊

网友:
刷个bios 不行就接着做北桥

网友:
北桥买的不会是坏的吧

网友:
这个机器 COMS 电池不上好像也不亮吧

网友(2014-12-27):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联想G455 料号 LA-5971P  电流在1.3A 不跑马。取开主板一看北桥 216-0752001 一吹桥后 一上电流马上就跑起来了。

网友:
这款机器一般都是北桥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