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M220WE1花屏

楼主(2014-11-17):
修复惠普HP w2228h显示器 屏LG LM220WE1 花屏过程以谢网友

自用显示器突显花屏,现象与网友描述相同估计是通病,拆机检查也与网友一样,点屏、测电压量信号,H_2Dot无电压。前前后后20多天无果,差点动刀换芯片。痛苦中反思,是不是一开始的思维就有问题?从新开始、先软后硬,从惠普官网下载驱动,连接主机安装、无果。短开所有电源和连线包括主机,静止10分钟、再次连线安装驱动,断开连线静置10分钟,通电进入显示器菜单恢复出厂设置,成功!!!亮屏二天正常、完美。在此感谢以下网友的失败经验。

此LG飞利浦屏LM220WE1能修复吗?
LG显示器花屏的维修
屏型号:LG LM220WE1 花屏有经验的大家研究一下什么问题
AOC TFT22W90PS 花屏
LM220WE1 黑晶屏 通病问题 求一下解决的方法 或者大师指点一下方向
LG W2252TQ屏上有彩色波纹线 求解决方法
主流显示器的工程模式
LM220WE1-TLA1 General CAS Ver[1][1]. 0.1(060619)
求助LM220WE1花屏还能修吗?

网友:
写的有点乱呀,看一边真的看不懂

网友:
不是发表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