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修复惠普HP w2228h显示器 屏LG LM220WE1 花屏过程以谢网友

楼主(2014-11-17):
修复惠普HP w2228h显示器 屏LG LM220WE1 花屏过程以谢网友

自用显示器突显花屏,现象与网友描述相同估计是通病,拆机检查也与网友一样,点屏、测电压量信号,H_2Dot无电压。前前后后20多天无果,差点动刀换芯片。痛苦中反思,是不是一开始的思维就有问题?从新开始、先软后硬,从惠普官网下载驱动

,连接主机安装、无果。短开所有电源和连线包括主机,静止10分钟、再次连线安装驱动,断开连线静置10分钟,通电进入显示器菜单恢复出厂设置,成功!!!

亮屏二天正常、完美。在此感谢以下网友的失败经验。

此LG飞利浦屏LM220WE1能修复吗?

LG显示器花屏的维修

屏型号:LG LM220WE1 花屏有经验的大家研究一下什么问题

AOC TFT22W90PS 花屏

LM220WE1 黑晶屏 通病问题 求一下解决的方法 或者大师指点一下方向

LG W2252TQ屏上有彩色波纹线 求解决方法

主流显示器的工程模式

LM220WE1-TLA1 General CAS Ver[1][1]. 0.1(060619)

求助LM220WE1花屏还能修吗?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难道是程序有问题。。也会这样。。求解答啊。!!

网友:
这个图像多为驱动板问题, 我遇到过一个三星的22寸 故障类似。显示有图像 模糊重影  按菜单显示出菜单功能很正常的图像 、

网友:
搞了很多,我一直以为是屏的问题

网友:
MCU开焊了,修过多台这样

网友:
网上刷MCU程序吗?没搞过。

网友:
LG的屏容易坏,恢复出厂设置以前还真没试过!以后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断电,通电,恢复原厂,这样也可以……

网友:
看这个样子,感觉是屏的问题,之前有拿其它驱动板点屏试过吗 ?  别好一段时间有,出现

网友:
这也可以太神了修这么多年没你怎么好运气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有张图挂了?

网友A:
楼主,我手头正好有LG这个显示器,正好也是花屏,恢复出厂设置做过无数次,驱动板换过无果,能说说你下载的这个是程序还是驱动么?能不能提供下。谢了。

网友B:
这个明显是屏的问题。怎么会修好了。 骗人。

网友:
你是刷的驱动板的程序吗。还是屏上的程序,在线刷的?

网友:
既然楼主以完美解决了 能否将程序提供上来 以方便坛友以后碰到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明显是屏的问题。怎么会修好了。 骗人。

骗你干嘛  有什么好处啊   脑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手头正好有LG这个显示器,正好也是花屏,恢复出厂设置做过无数次,驱动板换过无果,能说说你下载的 ...

上官网 多下 多试

网友:
首先楼主的菜单出来是正常的,这就基本得出屏没坏的可能性,至于是程序还是信号板其他的问题都不重要了因为都很容易了

网友:
将程序提供上来 以方便坛友以后碰到可以解决..

网友:
以后遇到也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