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30p 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4-11-17):
hp 6930p,新买电池,可以放电,但不充电, 板号为07219-5, 插上电池,再插上电源,电池接口针脚7,8脚是地,6脚是3.3v ,5脚空,3脚与4脚都是3.3v,1与2脚是0.3几v.请高人指点。

网友:
查充电地条件

网友:
第6脚人为接地,测1、2脚电压!如果还是没有就换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