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开机不亮

楼主(2014-11-17):
联想B300一体机 今年6月份客户拿来换板的 原因是摔的 主板用的不稳定  用用就关机了 用了大概4个多月吧 10月18又跑到我这了 说是开不了机了
故障是开机屏幕亮一下就没反应了 电流到1•75左右就不动了  赶紧上讯维网找这样的问题 刷南桥下的BIOS解决问题 刷完程序 机器果然亮了  昨天又来了 说是又开不了机了  就让留下修了 上电屏幕亮一下 电流也是跑到1•75左右又不动了 心想还是上次的问题 刷BIOS吧 蛋疼的是刷完没亮 本来就是维修小白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求助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这个你先得排除是不是LCD液晶屏的灯管引起保护 不亮了,  你可以先把高压板去了保护或者自己外接高压条来点亮一体机的屏幕,这样排除了一闪就灭引起走弯路,。。。。。

网友(2014-12-18):
刷屏的bios啊通病

网友B:
还真不知道有屏的BIOS 我在刷下试一下 谢谢你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先得排除是不是LCD液晶屏的灯管引起保护 不亮了,  你可以先把高压板去了保护或者自己外接高压条来点 ...

我是小白 是不是灯管引起的保护电流也是不正常的 这个机器电流到3点多才亮机 到2.8几就掉到1.75 再就跳不起来了

网友C:
换主板吧 主板也好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主板吧 主板也好便宜的

主板都没货大多数都是交换  但是板子修过的 不给换了 最后600元自己收下了 拆配件了

网友:
不行就换主板把

网友(2015-01-19):
引用 网友B:
还真不知道有屏的BIOS 我在刷下试一下 谢谢你的答案

是屏线边上的那个吗?

网友:
不行就是换板吧  换板稳定

网友:
呵呵好长时间没修一体机了 不太好修吧 慢慢来

网友:
一体机的图纸难找

网友:
还是BIOS问题吧,上次老板找人改了t430的BIOS,用了300大洋。也是和你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600收下来了啊  里面配件卖吗 卖的话 留下联系方式  来谈一谈吧